LIFTOFF模拟器打杆的疑问

楼主(2020-04-16):
刚接触穿越机不久,从Steam下载了Liftoff练手,转弯一直控制不好,比如左转弯时,方向杆和横滚杆同时向左打,打过去后,感觉飞机会侧着飞(类似螃蟹走路的姿势),
请教各位大佬,是那个杆打的不对吗.

网友A:
过弯就是飞1/n圆,机头朝前飞,刷过飞都可以。
以航向为主过,就是机头朝前
以横滚为主过,就是刷锅过
你应该是横滚多一点,没有对错。
我认为多旋翼,横滚的响应比航向快,竞速适合用横滚。 free用什么取决于你希望的镜头(机头)朝向。灵活运用横滚与航向

网友B:
楼上说的对,我在补充一下
两种转弯方式,机头一直指向前进方向,或者指向转弯的圆心。
第一种,转弯时打副翼提供向心力,打方向使飞机指向前进方向,还需要微微推升降维持俯角
第二种,其实就是上一种转了90度,推升降提供向心力,打方向让飞机指向圆心,打副翼让飞机侧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