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大疆A2飞控关于4合一电调与18650电池的问题

楼主(2020-04-16):
各位大佬,想问一下大疆A2飞控可以用那些4合一电调,飞穿越机不暴力飞行,18650电池3S2P用三洋的10A电芯可以不

网友A:
可以是可以,你说的那些都太大太重了,这样玩的话最好400以上轴距,否则不一定装得下这么多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可以,你说的那些都太大太重了,这样玩的话最好400以上轴距,否则不一定装得下这么多配件

我现在找不到支持大疆飞控的4合一电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找不到支持大疆飞控的4合一电调--

以前好盈有个四合一的,不是现在那种四个螺丝孔的,大疆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好盈有个四合一的,不是现在那种四个螺丝孔的,大疆可以用

我问了店家都说不支持,我也没用过4合一不知道输出信号对的上不

网友B:
我不知道想说啥,A2
飞控飞穿越,还不如naza飞控,18650用索尼电芯才行,三洋放电不够,4合一电调都支持,调成pwm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想说啥,A2
飞控飞穿越,还不如naza飞控,18650用索尼电芯才行,三洋放电不够,4合一电调都支持, ...

naza飞控,用nazaV2可以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naza飞控,用nazaV2可以不

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

我是拿了个大疆御的壳子,想弄个稳一点的穿越机,可以兼顾航拍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拿了个大疆御的壳子,想弄个稳一点的穿越机,可以兼顾航拍这样的

御壳子塞A2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御壳子塞A2太难了

哈哈哈,我换了个方案准备塞naza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