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尾舵机发抖

楼主(2020-04-16):
油动直升机JR接收机,MB陀螺仪。开机陀螺仪自检完以后锁尾舵机发抖,但起飞后可以锁尾。请教各位老司机舵机发抖怎么解决。

网友A:
油机发动机震动。mb尾巴比较灵敏。飞起来正常的就没问题。下来摸尾舵烫手吗。温度高就降低尾巴频率

网友:
宽频窄频选对没?锁尾感度调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机发动机震动。mb尾巴比较灵敏。飞起来正常的就没问题。下来摸尾舵烫手吗。温度高就降低尾巴频率

开机自检完不发动就抖。

网友:
那要换尾舵试试。替换排查。不是尾舵就是陀螺。

网友:
调低一些陀螺仪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