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 飞的时候尾巴往左跑咋回事

楼主(2020-04-16):
    飞机是巨妖 不管是悬停还是3D尾巴都会往左边跑 调节感度也没用 中立点也合适  vbar 通电后尾滑块会自己往尾波箱方向移动
想来想去实在找不到啥原因  哪位大神给支支招!

网友A:
看下控的微调是不是不小心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控的微调是不是不小心动了

微调检查过没有动

网友:
那我觉得可以把控和陀螺仪都恢复出厂设置,再重新调一遍。不像是机械问题

网友B:
是不是舵机参数选择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舵机参数选择错误?

不是的设置对的

网友:
我的X5 用K8 出现过一上电就往一边跑 我换了一个K8重新搞了一次就好 而原来那个用在其它机器上也没啥问题 我觉得你可以重新设置一遍试试

网友:
把机械中立点设到正中间(尾桨夹角为零度),预补偿值设为零(vbar/k8),这个时候再通电尾滑块不应该动。

网友:
感觉是vbar设置问题,你再试试

网友B:
是不是设置了螺距和尾舵混控?

网友C:
应该是输出通道不准,用微调调回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设置了螺距和尾舵混控?

就是新建模型之后没动其他选项 应该没混控 打方向舵也之后看遥控器监视器只有4通道在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输出通道不准,用微调调回来就行

好的我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输出通道不准,用微调调回来就行

今天试飞 尾巴跑的时候微调下就不跑了  这啥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试飞 尾巴跑的时候微调下就不跑了  这啥原因

遥控可能因为电位器磨损或者什么原因导致中位输出不准,用微调相当于把它调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可能因为电位器磨损或者什么原因导致中位输出不准,用微调相当于把它调回来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我的150也是尾巴锁不住不断的移动,发现脚架和垂直尾翼有震动很大,就更换了主旋翼,震动消失了,尾巴也锁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