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英制内六角螺丝选扳手的问题

楼主(2020-04-16):
现在用到的英制内六角螺丝是8#的,由于没有对应的内六角扳手,按照螺丝的尺寸大概觉得应该选1/8的扳手,但是买来后扳手小了,看到卖扳手的比1/8大一号的就是5/32的了,就又买了,结果扳手又大了,我就搞不懂了还有其他规格的吗,能用在8#螺丝的,哪位老师知道给指点一下,谢谢
附:英制扳手规格

网友A:
你想知道什么?英制内六角扳手的对边宽度?你螺丝上的尺寸量得精确不?

网友A:
我有一套常用的也是1/8后面就5/32,前者3.14mm实测,后者3.94mm实测。

网友B:
通常英制多少#是表示螺丝杆直径的,内六角的大小就要看对边距离了。从你的描述看,莫非是公制的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知道什么?英制内六角扳手的对边宽度?你螺丝上的尺寸量得精确不?

我可能是量的不准,但我想准不准也不重要,我只想知道英制8#内六角螺丝用什么样的扳手,因为螺丝型号是准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套常用的也是1/8后面就5/32,前者3.14mm实测,后者3.94mm实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英制多少#是表示螺丝杆直径的,内六角的大小就要看对边距离了。从你的描述看,莫非是公制的3.5?

肯定不是公制的,因为螺丝缺了几个,我是按照8#英制买的,回来正合适,开始我想用M4的公制代替,结果不行才买的英制的,我手里有一套英制内六角扳手,都不合适,看英制的标注和转换乱七八糟的,也不想费太多心思,按照大概尺寸又买的1/8和5/32的扳手,结果1/8的小了,5/32的大了,(实际上我手里的那套扳手里也有着两个)真是郁闷了,用公制扳手M4的也大,用M3的又小很多,难道还有其他标准码,谢谢
公制的还有3.5的这种规格扳手吗?公制扳手我有好几套都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英制多少#是表示螺丝杆直径的,内六角的大小就要看对边距离了。从你的描述看,莫非是公制的3.5?

非常感谢,我就没想到还会有3.5的螺丝,刚才到淘宝上看了还真有3.5的不锈钢内六角螺丝,也有3.5的扳手,我那个部件原来用的就是不锈钢螺丝,因为用M4的太紧,所以就以为是英制的了,结果按英制8#买了,用上去还正合适,就以为是买对了,现在看来肯定应该是公制3.5的了,我当时买螺丝时还纳闷想买不锈钢8#的还就没有,只有黑螺丝,刚才看的公制的3.5的还都是不锈钢的,非常感谢

网友:
换做我就扩孔攻新螺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