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见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2020-04-16):
不是一直这样,也不知道碰哪了就这样了,也不知道怎么调就又好了

地面站设置过多次,油门电调形成校准多次,不能及时解决这个问题。倒是可能跟先开遥控 后通电还是先通电后开遥控有关系 但也没摸清到底哪的关系。

也许跟设置的飞行模式有关系,我设置的自稳 和返航 开机自稳模式 但是还有一个多旋翼自稳和多旋翼返航  都设置过  也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APM 2.8

大家帮忙看看哪里的问题啊~~

实际推油门是这样的  跟着油门开始 但却不跟着油门结束 中途也是反应慢

我这个固件是直升机的吗?

网友A:
APM2.8地面站完整汉化版 Mission Planner  你用这个软件啊 我看着是正常的啊  在地面上 没有上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2.8地面站完整汉化版 Mission Planner  你用这个软件啊 我看着是正常的啊  在地面上 没有上桨啊,

你听听声音 我推油门 他不跟着走 我关了油门 它不断电 等一会才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2.8地面站完整汉化版 Mission Planner  你用这个软件啊 我看着是正常的啊  在地面上 没有上桨啊,

我没有找到最新的mp官方原版汉化的地面站 你有吗 给个百度云吧 谢谢啊 我找了好久了 只有第三方改版的新版本 都不能直接升级固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有找到最新的mp官方原版汉化的地面站 你有吗 给个百度云吧 谢谢啊 我找了好久了 只有第三方改版的新 ...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5qudDDE55_13J1WbLZeKQ
提取码:mrhh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7天有效哦

网友:
为什么要先通电后开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5qudDDE55_13J1WbLZeKQ
提取码:mrhh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 ...

万分感谢啊 能不能再麻烦你一下 吧3.15和3.21的全部固件发一下我存一下啊 我这都是星星点点的凑不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