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1个双Z轴、双线轨的3D打印机。2020年5月已开工!

楼主(2020-04-16):
多说无用,直接上图。

之前有个光轴的COREXY结构,效果不是很好。一直怀疑是光轴存在运动卡滞的情况导致精度不高。
双线轨可能过了点,但是就是想试试效果。

网友A:
预计花多少钱

网友B:
好在打印机不怎么吃力,你也做了一些加强,不过这线轨又当结构件,又当导轨,跨度还这么大,在加速度作用下的变形很难说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在打印机不怎么吃力,你也做了一些加强,不过这线轨又当结构件,又当导轨,跨度还这么大,在加速度作用下 ...

单线轨跟双线轨差别会很大吗?而且我觉得双线轨你安装时两条线轨调平行也是个棘手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计花多少钱

不能算。要算的话就只有去买成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线轨跟双线轨差别会很大吗?而且我觉得双线轨你安装时两条线轨调平行也是个棘手的问题

调直是是个麻烦。目前只能祈求国产线轨的精度不太差,调试的时候走点狗屎运。

网友:
这个结构没必要双z吧...

网友D:
最近刚开始玩3d打印机,也是自己做的线轨corexy ,xy轴感觉单层线轨够用了

网友E:
请教楼主,这些件都是全部自己画的,还是有零件库可以选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刚开始玩3d打印机,也是自己做的线轨corexy ,xy轴感觉单层线轨够用了

线轨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楼主,这些件都是全部自己画的,还是有零件库可以选择的。

都是自己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近刚开始玩3d打印机,也是自己做的线轨corexy ,xy轴感觉单层线轨够用了

边角应该加固,这样更稳定

网友:
打印行程可以做多大?

楼主:
300x270x280(xyz)

楼主:
把闲置4,5年的雕刻机重新清理、换电机、加护罩后才开始做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