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调发动机的点火进角

楼主(2020-04-17):
两冲汽油机!!我发动机的点火角调乱了,应该怎样重新调试好呢?之前要么就不跟手,反应慢。要么跟手就容易死火。化油器基本没得调,调不动了,朋友叫我调点火角,调了几下,没调好,请问我应该怎样调?谢谢了,还有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调点火角的,哪位大神用过,请问怎么用?

网友A:
汽油机点火进角厂家已经定位好没必要自己调整,也不可能在此出问题,还是化油器的油针没调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油机点火进角厂家已经定位好没必要自己调整,也不可能在此出问题,还是化油器的油针没调整好。

我现在调乱了,有什么办法调整一个合理的点火角?

网友(2020-07-04):
按原来位置装上 不行就寄厂家   没必要跟这个较劲

网友:
磁电机点火的调不了,CDI点火的是自动进角,你也调不了,跟油慢有可能是桨重了,换轻点的桨,或小一点直径桨,高速没针过贫也存在跟油慢急推油熄火问题。

网友:
发动机工作不理想就是化油器没调好  霍尔放到中间位置就好  主要还是得练习调化油器

网友:
CDI点火调整 霍尔传感器的角度 一般是上止点前3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