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mm 小无刷 图传25mw 接收aomway1s 四叶草和平板

楼主(2020-04-17):
20米是极限 地下停车场无遮挡 是图传功率小了的问题吗?

这有个视频,大家给评价一下吧

网友A:
应该不至于这么短距离

网友:
小飞翼贴地飞25mw无遮挡150多米远无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至于这么短距离

我应该从哪里着手检查检查呢?

楼主:
我加了个视频,大家看看,是不是不正规?

网友:
从天线下手找问题

网友:
mobula6是内置图传,肯定没有单独外置的图传这么远,还有和你的图传接收可能也有关系

网友B:
  我的图传天线尾部断了一截,结果就是你视频的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图传天线尾部断了一截,结果就是你视频的状况

我可以焊接一路段金属当作天线吗?延长一下

网友(2020-10-27):
试试将图传设成200mw有改善,虽然它实际应该只有25mw。

网友:
可不可能是接收天线的问题

网友:
我买的6出房间在客厅就会花屏不知道是不是坏了自己焊了另外一条图传天线也一样,太难受。又不可以外接飞控,自己又重新组了一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