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迫症的新装机,欢迎鉴赏,5寸+大疆高清图传+GPS

楼主(2020-04-17):
终于入手了大疆高清图传,选好电子设备后,开始纠结机架的选择,起初看上一LDARC DJ220,铝合金相机框,LED尾灯,天线支架的设计都很抢眼,但是也有很多不足,比如,无GPS模块的地方(几年前在穿越机上装GPS是要被人笑话的,现在不装的GPS都觉得不入主流了),上置电池没有专用的电池绑带槽位,最主要机架是扁X结构,前臂距离小,后辟距离大,在看了众多机架后,没有最终入法眼的。无奈之下,自己操刀设计。
由于比较喜欢LDARC的相机框和LED尾灯及天线支架,正好官方也有这两样配件的单独出售,索性就直接拿来采用,也减少DIY成本。
设计初忠
1。相机必须前置,不能桨叶入镜,
2。机架结构尽量为正X结构,四轴对称。
3。桨叶最大支持5.1寸,对角轴距不超过220mm。
4。电池可上置可下置,配人比较喜欢上置电池。(降落水平太差,电池垫底总是不太放心)。
5。个人不太喜欢外置活动的电池接头,所以电源插头设计为固定式。
6。机臂固定方式坚决用3点式,因为稳定嘛,螺母坚决用下沉开孔,不影响电机走线。
7。天空端坚决机械方式固定,个人不喜欢什么3M胶,扎带之类的固定方式,没仪式感。
有了目标,开干,CAD伺候,画图是个累人的活,除了测量所有已购买配件的精确尺寸,还是考虑轴距,对称轴等许多问题。

经历了7x7=49天后,(此处有点夸张了),图纸终于画出来了,
碳板加工太贵了,为了避免首次图纸装机不合适,先后用亚克力打了两次样子,每次打样后试装机,发现哪里不合适,再改进,改后再打样。
又进历了9x9=81天后,试组了N次后,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了,加工碳板。接下来是漫长的等待快递了。

来了来了,拆箱,看到久违的设计作品,心里那滋味没法形容了。开始装机

先把机臂和底板组装好。

装上DJI天空端,天空端前面巧妙的将机臂设计成与天空端的外形相吻合,两测避开内存卡及USB接口,用铝柱加碳板固定,天空端可以稳稳的固定。

吐槽下LDARC的相机铝框,硅胶垫圈内侧厚了1MM多,挤的相机好是难受,这怎么能接受得了,手术刀伺候。

这回相机舒舒服服的了。

装上GPS和飞控,因为不要桨叶入镜,故相机须前移,前移后的空间正好可以放下GPS模块,(自夸一下配服自己的设计)。

装上电机,电机用的是LDARC的XT2306,虽然此电机是16MM距离,但考虑到以后有换电机的可能,还是把电机安装孔设计成了16-19MM通用的孔距。

LDARC LED配件包中自带了M3x20铝柱,因为我把4mm机臂设计在了底板上面,故铝柱要改用16mm的,因为几个铝柱发快递不划算,主要也是等不起那个时间了,自己磨掉4MM。
固定飞控的M2铝柱,也是用Led配件包里的20铝柱磨成和空端一样高度。

由于飞控上方空间剩余不多了,不够安装XT60E插座的高度,只能将焊接区打磨短后,将XT60E座明装在上面,个人觉得这样也挺不错的。

试组装成品鉴赏。飞常紧凑的5寸高清机。欢迎好朋友扔砖提意见。
手里打样还剩余一套机架,有喜欢的朋友可以上车哦,低于成本价出给模友,仅此1件,仅限1人。
https://market.m.taobao.com/app/ ... 493555&forceFlush=1

网友:
和楼主同样的感觉,市场上的5寸dji机架几乎没有满意的。翼飞DC5设计的还不错,但是价格贵……化骨龙的260不知道会不会看到桨

网友A:
天线固定下比较好,dj220的固定方式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固定下比较好,dj220的固定方式不错的

只是假组看一下效果,正式组装时会固定的

网友B:
gps这样应该对信号会有点影响 也会受电子件干扰吧

网友C:
可以多制作一些 闲鱼开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这样应该对信号会有点影响 也会受电子件干扰吧

GPS不带罗盘,所以几乎不会受到电流干扰,影响GPS信号主要是正上面的遮挡物,一般上方120度内无遮挡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多制作一些 闲鱼开售啊!

人人喜好而以,暂时没想商品化,少量打样加工特别贵,和批量生产的成本没有优势,
除非需求的人特别多,
加上每个人爱好不同,我喜欢的地点其它模友不一定也喜欢

网友:
我觉得很棒,强迫症专属!

网友(2020-07-02):
GPS是当做飞机定点的吗

网友:
总感觉可折叠机臂时间久了容易松动,并且电机线会因为每次的折叠发生变位,时间久了容易出现震动或者断线及脱焊的情况,每次起飞前必须要仔细检查,个人关注这个机架很久了,最终还是觉得我自己是个不太利索的人,用这样的机架容易出现问题,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网友:
gps位置不太好,上相机后会挡信号吧;xt60可以考虑放在前面,高出炭板炸鸡会撞伤电池,而且要软固定、和插头拔出方向有一定的夹角,不然容易松脱空中断电,不知道现在为什么都喜欢把60头放在后面。其他方面设计和做工秒杀目前市面上的垃圾商品鸡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