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线断了,自己绕了一个

楼主(2020-04-17):
KV值什么的不会算,伟力110电机,0.26漆包线,6圈,感觉比原厂的暴力,电机发热量更大,问一下!加多一圈会不会就没那么烫了?还是用0.28线?6圈?0.27漆包线目前没有

0.26  8圈,

楼主:
另外,目前的转速有点高,排震很困难,飞下来后摸电机坚持不了5秒

网友A:
原厂是多少圈?按原来的绕就行,减少匝数会增加kv。线径只要能绕进去就选更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是多少圈?按原来的绕就行,减少匝数会增加kv。线径只要能绕进去就选更粗的

我加多一圈是不是降低kv?增加扭矩?我准备多绕2圈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加多一圈是不是降低kv?增加扭矩?我准备多绕2圈试试

你要换稍细一点的线,现在稍微好一点的电机手绕没有原厂的满槽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换稍细一点的线,现在稍微好一点的电机手绕没有原厂的满槽率高

刚才试绕了一下,0.26线,8圈,勉强绕的进,要用胶片帮忙,线细电流小,发热大吧

网友C:
1.同等圈数线越粗,能过电流越大,对电调要求越高

2.不同等圈数相同线径,绕线圈速越少转速越高,扭矩越小,绕圈越多转速越低,扭矩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同等圈数线越粗,能过电流越大,对电调要求越高

2.不同等圈数相同线径,绕线圈速越少转速越高,扭矩越小 ...

嗯嗯,昨晚绕好了,下午准备试飞,还有一点不太明白,我的理解是,圈数加多,磁效增强,所以扭矩大了,但是圈数的增加,线材变长,电阻也就大了,这样能通过的电流就少了,是不是对电调要求又下降了?

网友D:
楼煮用什么接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煮用什么接法的?

不懂什么接法,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