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滚珠丝杆里面的珠子缺了一颗还用补齐吗

楼主(2020-04-17):
丝杆里油泥太多有点卡,想用煤油冲洗,结果来回滑动过劲了,珠子跑出来丢了一颗找不到了,这样少一颗有没有影响,我看淘宝上有不少卖精密钢珠的,规格挺多,那样的钢珠能不能用,谢谢

网友:
要补的吧,钢柱很便宜的,不齐的话滚珠会因为循环不了而卡死。

网友:
一定要补或者整套换掉,否则的话滚珠会因为循环不了而卡死。

网友A:
我买过一根浙江产的1205丝杆,都装机了,发现工作台走起来间隙很大,原来是丝杆缺好多珠子,没有卡死的情况。后来换掉了。珠子是找商家补发给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过一根浙江产的1205丝杆,都装机了,发现工作台走起来间隙很大,原来是丝杆缺好多珠子,没有卡死的情况 ...

网友B:
没必要,不会卡死,本来就没有装满,一般会有半个珠子左右的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不会卡死,本来就没有装满,一般会有半个珠子左右的间隙

谢谢,我正在恢复重装看看情况,如果真没什么影响就那样了,感觉不行在买点珠子
这个帖子怎么还会出现违规的语言吗,每次都要审核还有被杀掉的回复,真不懂

网友(2020-05-23):
你好楼主,看了你回复的有关曲面雕刻帖子回复,想请教些问先跪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正在恢复重装看看情况,如果真没什么影响就那样了,感觉不行在买点珠子
这个帖子怎么还会出现违 ...

现在适合玩玩游戏看看直播,研究制造的网站一不小心都给你关了,能活着的得很小心

网友(2020-12-27):
滚珠丝杆螺母里面会有限制珠子跑出来的卡子,但是如果装配时或者拆装时把珠子装到了卡子外面,且珠子又没有从专门的开口跑出来的话,就会影响丝杆的顺滑度。
来自微站

网友:
满了没有活动间隙才卡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