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来指点一下,pixhack飞控

楼主(2020-04-17):
现在就是一直有这些报错,我是新手求指点一下应该怎么调

网友:
关闭解锁自检,简单粗暴

网友A:
全部数据里面找RC16,把数值改成遥控器最低,中间,最高值
这个就是RC16的数值不匹配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数据里面找RC16,把数值改成遥控器最低,中间,最高值
这个就是RC16的数值不匹配造成的

谢谢,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