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巴F405 MK2接LED灯问题

楼主(2020-04-18):
已解决,LED线只能连接到飞控右下角Led2那个口。咨询一个问题,我的飞塔用的曼巴的F405 MK2,固件用的FURYF4OSD(diat)最新版(旧格式的、低版本固件也都试过),连图上这个LED灯加BB响,发现只有BB响能正常工作,led灯不管怎么弄就是不亮,led那根线我随便接的飞控上的一个Led口,bf设置方法肯定没问题,问下各位大佬有遇见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看图一你led好像硬件就没接上,怎么会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一你led好像硬件就没接上,怎么会亮呢。

LED那根线接到usb口旁边了,那根白线

网友B:
这款飞控好像只有一个LED口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飞控好像只有一个LED口可以用

具体是哪个知道么?

网友:
右下角5v左边的那个led可以用,我之前也是灯不亮,问过厂家

网友:
在模式里设置LED物理开关 在LED里编程 灯才能亮 板子上所有标示LED的点 都是通路 你接那个点都可以

网友:
还有配置里的LED也要打开

楼主:
对的…  我试了 解决了

楼主:
已经解决了,led接到右下角led2那正常了

网友(2021-11-23):
我的接了右下角也不亮 兄弟你是咋处理好的

网友C:
我接了右下角那个也不亮,什么原因啊。烦死了

网友(2022-09-01):
引用 网友C:
我接了右下角那个也不亮,什么原因啊。烦死了

见10楼,得打开LED-STRIP选项

网友:
LED 灯带占用1路PWM 输出,需要在 cli里看下 resource  LED 的针脚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