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工业无人机的动力配置

楼主(2020-04-18):
做了一台6轴工业无人机,飞行海拔普遍在3600米到4000米的高海拔地区,起飞重量在6千克,现在用的动力是朗宇5208,340KV,配2070桨,达普6S,16800毫安电池,现在最大续航时间在30分钟左右。想突破续航时间和起飞重量,更换电机,求大神指点一下用老虎和飓风哪个好一点?想把续航时间增加到40分钟以上,起飞重量在8公斤,电池预计会增加到2万毫安以上的电池

网友A:
哪一款金属折叠件?

网友B:
dji e2000 参考m6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dji e2000 参考m600

适配的螺旋桨太大了,机架最大只能用20寸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一款金属折叠件?

25毫米的横折件

楼主:
求大神们给个建议,现在用朗宇5208已经是极限了,想换一个更大拉力的

网友C:
力效大概11左右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力效大概11左右够吗?

现在的力效达不到11,想换个电机

网友D:
加大尺寸怎么样?上更大的桨,让转速更低扭矩更大增加效率,单改配置的话,可以估算到的,能增加30%?或者50%?

网友:
非晶电机了解下

网友:
提高续航应该是一件系统性的改造了,在现有动力都发挥极致的情况下。优化布线,不断试验不同电机和螺旋桨的搭配,还有飞控PID的调试,让电机和电调更凉。应该是不断在尝试的,不是换了某个零件就会有显著提高。

网友E(2020-05-18):
老虎的似乎比飓风的好一点,预算充足可以考虑用纯银的线,一个电机万把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大尺寸怎么样?上更大的桨,让转速更低扭矩更大增加效率,单改配置的话,可以估算到的,能增加30%?或者5 ...

桨可以换2080这是极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虎的似乎比飓风的好一点,预算充足可以考虑用纯银的线,一个电机万把块

现在说不准用哪个厂的电机,朗宇的5208已经出了换~等把飓风的测试一次之后再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