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飞场就你一个人玩穿越机 图传用哪个频段最好?

楼主(2020-04-18):
哪个频段干扰小 距离远 质量高 相对而言

网友A:
看天线,比如枫叶平板,会给你标出来最佳频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天线,比如枫叶平板,会给你标出来最佳频段

我用的图传是樱桃天线 眼镜是两个蘑菇天线  哪个好呢?

网友B:
用天线的中心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天线的中心频率

中心频率是5750  可是频率表里只有5740和5760  这两选哪个?

网友:
这两个都基本接近,我感觉哪个都行

网友C:
我所有机子都是固定一个频段的。5809  B5  也没考虑天线什么的,这个天线最佳频率怎么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所有机子都是固定一个频段的。5809  B5  也没考虑天线什么的,这个天线最佳频率怎么看的?

你买平板天线的时候,有个频段,例如5700-5900,有些还会推荐你用一个频点.问题是蘑菇天线的频段就有点大了,有些5100-5900...如果取中心值的话,两个都凑不到一块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买平板天线的时候,有个频段,例如5700-5900,有些还会推荐你用一个频点.问题是蘑菇天线的频段就有点大了, ...

你的意思是飞机和眼镜都用一样的天线 那中心频率就在一起了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飞机和眼镜都用一样的天线 那中心频率就在一起了对吧?

飞机属于发射端,效果都差不多,接收端有些会推荐一个频点,效果最好,我折腾了就好发现这些都是玄学,不遮挡才是硬道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中心频率是5750  可是频率表里只有5740和5760  这两选哪个?

都行,我天线上写中心频率5750我用572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行,我天线上写中心频率5750我用5725的。

好的  谢谢

网友:
意义不大,应该不会有什么直观差别。可以挑几个间隔远的频道,拉距试试

网友:
接近5800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天线,比如枫叶平板,会给你标出来最佳频段

我的包装丢了,兄弟帮我看一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包装丢了,兄弟帮我看一下是多少

上淘宝查同型号 有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