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数控车床经验分享!

楼主(2020-04-18):
在将wm210车床改为数控过程中发现一些问题,绞尽脑汁后都已解决,现将做法(谈不上经验)分享给大家,希望能给新手帮助!
1、3d打印机真是个好东东,diy过程中因众所周知的原因(疫情)淘宝、快递停运不能购买同步轮、联轴器,全部用3d打印机用pla材料打印,开始还担心强度不够,但现在看来是多余的。
2、不知道别人的210怎么样,我这个车床主轴转速达到400转以上车床就整体发抖,转速越快越抖的厉害,凭着自己玩航模10几年来的经验,判断是卡盘动平衡有问题,用现有的磁铁吸附在卡盘不同位置上,并调整磁铁的数量,直到调整到1000转车床基本不发抖为止。
3、车螺纹的好友们必须安装编码器或自己diy的光电开关,我是自己购买的系统所以使用了5815的编码器,绞尽脑汁后计划安装在调速开关后面,但由于航插影响不能顺利安装,拆除航插直接将9根导线焊接到编码器内部电路板上,3d打印机打印同步轮与垫圈安装完毕。
4、冷却液因陋就简,找了个医院打点滴用的输液瓶及输液管利用现有的开关就可以调整流量,冷却液使用汽车冷却液与纯净水(桶装)配置而成的,目前没有工件及车床有生锈迹象,至于冷却液好用不好用我这个水平还体会不到。
废话不说,上图,请无视做工精度!

卡盘动平衡校正

卡盘动平衡校正

车的工件不光滑

车的工件不光滑

小铣床x轴的联轴器

小铣床x轴的联轴器

小铣床的联轴器

小铣床的联轴器

编码器安装

编码器安装

打印的联轴器

打印的联轴器

打印的同步轮

打印的同步轮

大家一看就知道

大家一看就知道

打点滴的输液瓶做冷却液容器

打点滴的输液瓶做冷却液容器

输液管做的冷却液开关

输液管做的冷却液开关

网友A:
听起来3d打印很爽的样子,没有金属屑,没有震动噪音,没有断刀,没有危险,还好装夹,零件也做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听起来3d打印很爽的样子,没有金属屑,没有震动噪音,没有断刀,没有危险,还好装夹,零件也做出来了

主要是费时间,我曾经打印一个水D枪的一个配件,连续打印了一个星期才完成,更悲催的事情发生在打印过程中,模型因为底座没固定好,粘性不足倒了,没有发现,等发现的时候,打印机已经被吐出来的料缠的动不了,

网友C:
不做受力分析,pla打印的联轴器、同步带不能用,空载行,真干活就大概率断,注意安全

网友D:
请教一下,看样子您没有换滚珠丝杠,梯形丝杠的背隙和精度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做受力分析,pla打印的联轴器、同步带不能用,空载行,真干活就大概率断,注意安全

我一开始也担心,但实验后发现没有问题,但仅仅用在我这个210车床与自己diy的小铣床,干大活不推荐,谢谢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起来3d打印很爽的样子,没有金属屑,没有震动噪音,没有断刀,没有危险,还好装夹,零件也做出来了

仅用在力度不大的地方,如编码器,xyz轴的联轴器,扭矩大的地方不推荐,如我还计划将主轴电机改为伺服电机就没有打算用pla打印同步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看样子您没有换滚珠丝杠,梯形丝杠的背隙和精度怎么解决的?

换了16*4滚珠丝杠,一点间隙都没有,车螺纹效果很好,加了防尘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费时间,我曾经打印一个水D枪的一个配件,连续打印了一个星期才完成,更悲催的事情发生在打印过程 ...

我打印最长时间9个小时,再大的东东没有打印过,您的热床是玻璃吗?用pvp的胶棒打印时很牢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换了16*4滚珠丝杠,一点间隙都没有,车螺纹效果很好,加了防尘罩

大拖板那里看到滚珠螺母了,小拖板那里也换了吗?方面拍几个照片看看吗。我也想改但是在不改变结构的前提下,没想到怎么换滚珠丝杠,空间太小了

网友E:
请教一下用的是什么系统来控制的,MACH3?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拖板那里看到滚珠螺母了,小拖板那里也换了吗?方面拍几个照片看看吗。我也想改但是在不改变结构的前提 ...

只是z轴换了滚珠丝杆,16*4,小托班的丝杆没有换滚珠的,不换也基本没有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用的是什么系统来控制的,MACH3?

yh-cnc100t,800多元,精度、稳定性还可以。

网友F:
汽车防冻液有一定的毒性,不宜长期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汽车防冻液有一定的毒性,不宜长期接触

谢谢提醒,暂时用防冻液,以后换网购的冷却液。

网友:
你说一下210转速400转以上就抖动和我前半个月半前拍的组装货一样贴牌的,到家之后看到挺精致的法兰人打表4个丝5厘米校验棒打表14个丝咱们玩航模的这怎么能接受?就全部拆开看看吧,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简直一个垃圾货,别的就不想多说了就这么跟你说吧,小拖板左右相差11个10,大拖板相差84个丝,法兰止口小于卡盘内圆100个丝这个这怎么办?我把视频全部发给了卖家,服务还是可以的,最后协商,我出了邮费200多现在已经收到了钱还没打过来,退货的前一天我就拍了盛辉210天晚上到的货刚打了个表,只能说牛逼法兰不到一个丝是在我拆箱的时候一个垫片他们都不少细节的各方面做的全部到外,那么大个厂能做到这样确实那个管理者太厉害了这是我想的说说噪音吧,低速档我达到最高,在不固定的情况下没有么大噪音,噪音程度这么跟你比喻吧,能测试航模无刷电机平衡不好的时候就和这个差不多,退货的那一台要是不固定的话才开最高速我是用手压着的,对了,我还今天看到拖板上面的人工铲的铲花,不说了,我要清洗我的新车床去了,有空我要做一个详细测评,经常看你的帖子,在,我正在学习数控,过些天准备搞一台他们的铣床,之所以今天说这么多,还是让论坛里的模友们不要上当了,不要看他们评价那么多评价里面的视频那么牛逼了车起来那么舒服,那大多都是假的一定选要选大厂的,国内就两三个大厂搞出口的,在意我的标点符号,语音输入法错误,请谅解,comm电波,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暂时用防冻液,以后换网购的冷却液。

冷却液就是防冻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冷却液就是防冻液吧?

马云家17元一桶的汽车防冻液。

网友(2021-02-15):
引用 楼主:
我和你有同感,我这个车床是买的二手的,成色不错,但说明书上也没有厂家(我感觉说白了就是杂牌),精度 ...

又购进两轴数控系统,编码器是指步进电机和编码器吗。还是要别的东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