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楼主(2020-04-18):
我的穿越机现在用BF设置后在接收机那个选项里摇杆可以控制彩色条,但是推摇杆电机没有反应。电源巳接上,请问还有哪里没有设置对?
还有就是接上电脑或者电源后飞控那里有个绿色的灯一直在闪烁。

网友A:
推杆没有反应,是无法解锁吗?
飞控闪灯,不同飞控代表的意思不一样,你用的是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杆没有反应,是无法解锁吗?
飞控闪灯,不同飞控代表的意思不一样,你用的是什么飞控

我的飞控是SPRACINGF3 控是Futaba-T8J 接收是SF800

网友B:
电调油门行程要设定。连接地面站的时候是没法解锁的,要在电机选项里面用鼠标推油门进度条来设置行程,最后就是解锁的5通道设置好就可以,每次插电必须用5通道解锁后才能飞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飞控是SPRACINGF3 控是Futaba-T8J 接收是SF800

灯旁边是不是有写run,这是运行指示灯,亮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旁边是不是有写run,这是运行指示灯,亮是正常的

灯旁边没有写任何字母,旁边有个数据接口Mini-USB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油门行程要设定。连接地面站的时候是没法解锁的,要在电机选项里面用鼠标推油门进度条来设置行程,最后 ...

你所说的五通道是AUX吗?我看说明上说的是解锁必须是在AUX1才行,我是个新手,刚接触穿越机很多都还不懂,望大虾能够指点一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所说的五通道是AUX吗?我看说明上说的是解锁必须是在AUX1才行,我是个新手,刚接触穿越机很多都还不懂 ...

刚看了一下,我的是7通道,AUX第一个是解锁的,拨开关看看设置好位置解锁,还有一个是手动和自稳的,一般都是手动能解锁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看了一下,我的是7通道,AUX第一个是解锁的,拨开关看看设置好位置解锁,还有一个是手动和自稳的,一般 ...

大虾!你能够讲详细点吗?我在BF接收机选项里的油门设置最低970最高2000中点1500。模式里的ARM选择的AUX1参数最低1000最高2000,设置好了后ARM选项会变成黄色,电机自己就开始转动。但是遥控不能控制。配置选项里的电调/电机协议选择的是DHSOT600。 端口设置里默认选择的是第一个UART1,串行数字接收机选择的是第三个UART3。其它选择都是默认的巳禁用/AUTO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虾!你能够讲详细点吗?我在BF接收机选项里的油门设置最低970最高2000中点1500。模式里的ARM选择的AUX1 ...

其实我也是新手,之前的问题和你的一模一样,后来发现解锁要用一个开关,我的反正默认7通道三段开关。推上去上锁,拉下来解锁,模式里面ARM选AUX1,解锁就是从1500以后到2000,我设置黄色的区域是1700到2000,也就是三段开关中间和下段都是解锁状态,本来分了手动和自稳,结果发现自稳根本没法飞,直接用手动就可以。接收机选项里面前5相都要设置最低点 中点和最高点,基本都是985  1500  2015 ,只要低于1000和高于2000都可以。电机里面有个主控制可以把油门行程用鼠标设置,方法就是主控制推到最上面,上电,音乐结束后,拉下来。基本就这些了。还有不想让他解锁后电机转动,在配置里面MOTOR_STOP 点开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虾!你能够讲详细点吗?我在BF接收机选项里的油门设置最低970最高2000中点1500。模式里的ARM选择的AUX1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看看我的设置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我的设置哪里不对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我这个哪里没设置对

来自微站

网友B:
看上去都对呀,就是电调协议那个我也不懂,默认的。你接收机AUX1最低和最高设置了没?还有上电用鼠标测试电机的时候转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都对呀,就是电调协议那个我也不懂,默认的。你接收机AUX1最低和最高设置了没?还有上电用鼠标测试电 ...

鼠标测试电机要转,现在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控不能控制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都对呀,就是电调协议那个我也不懂,默认的。你接收机AUX1最低和最高设置了没?还有上电用鼠标测试电 ...

在Betaflight接收机选项里只有前面四个进度条在推杆时有反应,后面的全部都没反应,不管你搬动控上的任何两位,三位开关都没有反应是怎么回事知道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Betaflight接收机选项里只有前面四个进度条在推杆时有反应,后面的全部都没反应,不管你搬动控上的任何 ...

那就是飞控没有解锁,每次起飞都是要用开关解锁才行。控不一样,可能位置不一样,我的是默认7通道。要么是不是要把7通道映射到某个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Betaflight接收机选项里只有前面四个进度条在推杆时有反应,后面的全部都没反应,不管你搬动控上的任何 ...

刚才试了一下,我的AT9s在上面AUX1-6通道全都有反应,你看看是不是控需要怎么设置?其他的我也不懂,要么需要高手来指导一下。

网友:
要是设置好了最低最高油门,那就是电机页面保护你没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