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螺距感觉飞机突然没电,是电池原因还是电调?

楼主(2020-04-18):
今天练习悬停,突然想大螺距(飞机急上急下那种),突然感觉飞机在空中像没有电了一样,电机转速一下就没有了,还好当时飞的不低,然后没有炸,想半天不知道是电调的原因还是电池?所以来论坛请教一下各位。

网友A:
是定速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定速模式吗?

是的,储存
定速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储存
定速模式

存储标定了吗?可以试试小螺距上下,还掉转就是没标定,不掉转可能是已经标定好了,但是电池不行

网友B:
什么飞机,什么电调,什么电池,定速多少,集体螺距多少?

网友C:
我今天飞机也是掉转速了。先说症状吧,好盈200A精灵定速,飞行中一会有电一会没电。遥控器VBCT,先是怀疑遥控器中对电池、BEC等的设置起了保护,检查以后,没问题,测试还是这样。再起飞一次,直接报故障了,一看飞机,陀螺仪油门线掉了。哈哈。。。插上,用扎带加固,好了。呵呵。。。

网友:
还有一次降速,是因为螺距用力过猛,把电池直接憋到了32.7V,直接切掉一半的动力。重新切到bank3还是不行,必须降落,断电,再上电,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飞机也是掉转速了。先说症状吧,好盈200A精灵定速,飞行中一会有电一会没电。遥控器VBCT,先是怀疑遥 ...

那我马上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飞机,什么电调,什么电池,定速多少,集体螺距多少?

x360,好盈50a,定速多少怎么看?螺距正负12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x360,好盈50a,定速多少怎么看?螺距正负12度

看遥控器油门曲线的水平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遥控器油门曲线的水平位置。

我的遥控油门曲线设置的是80和65一条直线

网友:
我的x3l,用的是花牌2520-1880kv电机,好盈50a电调,6s1800毫安40c杂牌电池,油门定速60%猛抽螺距没问题。有可能你的油门定速太高了导致电调保护,也有可能是你的电池使用次数太多导致电压不足,c数太低导致电流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