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m失控问题

楼主(2020-04-18):
请问各位用r9m高频头的模友有出现过失控的情况吗?或者对应r9m的接收机哪一款好点。我一直用的是XM+,失控频率很高,想换高频头,听说大黑羊失控率极地,但是价钱不便宜,所以请教一下关于r9m的使用情况,毕竟r9m相对便宜很多。期待各位的解答,谢谢!

网友A:
飞多远失控?

网友:
R9M能跟XM+对频?是真的吗?

网友:
啊,抱歉,没看明白⊙ω⊙我以为你已经买了R9M呢

网友B:
没用过黑羊不知道,r9m我用在固定翼上,没发现什么不妥,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参考一下就好

网友:
不要一失控就怪遥控器!
我用r9m都都没失过控
就算真失控了也要找原因!
主要还是因为干扰

网友:
我d10用xm+接收机

网友C:
跟楼主一样,XM+实在失控有点怕了,能在20米RSSI显示90多的地方突然之间失控。而且不止一个接收有这种问题。后来组了个卡录机,怕飞不远所以上了r9m。玩了几轮下来r9m相应时间有明显的滞后,但对于卡录机来说变相的变稳了。现在差不多已经适应了。然后说说距离问题,之前xm+由于失控怕了,所以不敢出半径50米的圈子。现在r9m延伸到半径400米没什么问题,RSSI降到40了也没什么问题,也放心在水面上飞了。

网友D:
我xm+就近距离玩用,但是还是要失控,r9m还是挺香的,和楼上说的一样,rssi40也不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多远失控?

一百米之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xm+就近距离玩用,但是还是要失控,r9m还是挺香的,和楼上说的一样,rssi40也不慌

好的,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黑羊不知道,r9m我用在固定翼上,没发现什么不妥,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参考一下就好

固定翼的话是不是远航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楼主一样,XM+实在失控有点怕了,能在20米RSSI显示90多的地方突然之间失控。而且不止一个接收有这种问题 ...

好的,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定翼的话是不是远航多些

对,不远航用什么r9m

网友:
固件刷最新就不会失控

网友:
我有10只XM+~~~300米空中失控原因有人经过我前面,BF不够30米直接上升之后打控没反应眼白白看著直插下海...草他妈妈XM++++++之后上R9M没有失控了...GPS也拆下!!

网友:
xm+背后50米失控过好几次,可能那里是盲区。就换了r9m没失控过

网友:
R9M+R9MM+枫叶高频头, 距离1.1KM,高度0.6KM 内都没问题。

网友(2020-06-12):
XM+升级最新程序 杠杠的 用的X-LITE 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