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 lite外壳材料问题

楼主(2020-04-18):
闲鱼整了个二手X lite,拿到手表面材质据说是亲肤设计,但是沾灰,粘草,还有点黏糊糊的感觉。
请问老司机们这个该怎么搞?怎么保养?

网友:
这个材料就这德行,用时间长了就会像是掉一层皮

网友:
我一般用碎布条沾酒精擦掉,95%以上浓度酒精。

楼主:
五向导航键居然坏了,我也是醉了,向左边按没反应,进不了遥控器设置菜单了。

楼主:
在售后的指导下终于解决了,这可能是个设计BUG。我把那个五向导航键的按键帽子拔出来,换个方向装一下就好了,是导航键帽子和遥控器壳子干涉导致的

网友:
表面不会是喷的橡胶油吧,橡胶油使有一段时间后就会这样

网友:
3楼亲测有效,擦下来会是黑色的粘稠物,别用卫生纸沾酒精,95%以上的,最好是工业酒精,要在露天环境,防止工业酒精含甲醇

网友:
擦点油再撒点盐就不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