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x 陀螺和futaba接收机连接线

楼主(2020-04-18):
原配线不知道丢哪里了。插头线我配好了。但是线序我记不组。说有这原装线插头拍个照片我看看线序。谢谢

楼主:
接受机是四条线 陀螺是三条线。**,怎么回事

网友A:
MINI GRS自带接收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I GRS自带接收机啊!

我要用futaba遥控

网友:
MINI GRS本来就是用FUTABA遥控的啊!

网友A:
只要支持futaba S-FHSS协议的控都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支持futaba S-FHSS协议的控都可以啊!

啊。那买重了。我还以为亚拓这个陀螺只支持地平行遥控器

网友:
这玩意儿一直支持futaba的

网友:
这个套机就是带的FUTABA的控哦^_^

网友:
这个原配是鸭子的a10控,不是扶她吧的,只不过陀螺上集成了sfhss。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魔友。清楚了。我14s可以直接对频陀螺。就不需要外接这个futaba接收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