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鼎dcs-3204系列伺服电机做主轴电机

楼主(2020-04-18):
       前期闲鱼初次购回日鼎dcs3204系列伺服电机(购买时卖家称有速度模式750w),计划将wm210的主轴换为伺服电机,细读说明书尝试jog模式正常,参考说明书并百度此电机的速度模式接法通电后并不能运转,转为位置模式用一个脉冲发生器(或飞雕控制卡)实验运转正常,速度模式按照摸友提供参数、接线也不能运转,苦思冥想也不能解决问题,以为自己操作或接线有问题,万般无奈打电话问厂家技术员才知道某些后缀的没有速度模式,已经被阉割掉了,后又购回后缀为ba2和ca2的伺服电机,才发现其实接线、参数设置特别简单,现分享给大家,以少走弯路。
      做主轴电机有两种方式,速度模式、位置模式均可,没有发现位置模式有人说扭矩不够的现象,大家探讨!我的参数设置,速度模式、位置模式共用,变换时仅需将pn-09速度模式改为1,位置模式改为0,必须断电重启才能生效(图片上的驱动器有速度模式)。
pn4=0
pn5=32
pn6=10
pn7=30
pn8=5
pn9位置模式=0,速度模式=1
pn10=1
pn11=15
pn12=0
pn13=0
pn14=0
pn15=4
pn16=0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使能后停止时电机有噪音,将pn41调整数据为170-300就基本没有声音了。
cn1  2脚必须接地才会有使能,3脚速度模式必须接地。dc-dc调压模块只是将12v电压降压为10v,省去也可以,直接接电位器调速。

速度模式使用的dc-dc与5k电位器

速度模式使用的dc-dc与5k电位器

位置模式使用的飞雕控制卡

位置模式使用的飞雕控制卡

使用的电源模块

使用的电源模块

速度模式接线

速度模式接线

位置模式接线

位置模式接线

网友A:
多谢分享,留着备用

网友B:
楼主有钻研精神,要不再来个位置模式的那些益增反馈怎么调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钻研精神,要不再来个位置模式的那些益增反馈怎么调的教程

有时间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赞,多谢分享。。。

客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分享,留着备用

我也在论坛上学到了不少知识,应该分享,客气了

网友:
还有转矩模式也很有用,可以用在绞丝之类,你也可以研究下,不过有的伺服也被阉割了。

网友B:
求教下,mach3控制的时候,这个03选项应该选哪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教下,mach3控制的时候,这个03选项应该选哪个呢?

兄弟,mach3控制的时候,这个03选项我选得是1,正常运转。

网友(2020-09-22):
也在闲鱼购买这个伺服, 伤心的是我的只的位置模式, 用来带车床, 低速发抖, pn01, 02各种设置, 无解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160元不包邮,到我这儿邮费23元到付。

这么便宜啊。

楼主:
就是便宜,一开始我还以为有问题,先买了一套,回来后发现东东不错,有购买了2套备用。

网友D(2020-11-10):
请问楼主ba2和ca2是不是驱动器的后缀?电机有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ba2和ca2是不是驱动器的后缀?电机有区别吗?

应该没有区别,只是后缀不一样!功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没有区别,只是后缀不一样!功能不一样!

感谢回复,刚入了个ba2,研究一下

网友:
请问楼主的电机响么?我的电机到了,刚试了一下,低速有“咚咚”的响,高速有啸声,不知道正常声音应该如何

网友E:
我也在搞伺服主轴,打算搞一体的,利用原伺服原电机外壳、转子和线圈重新加工一个带re接口的轴和能装两个角接触轴承的端盖。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在搞伺服主轴,打算搞一体的,利用原伺服原电机外壳、转子和线圈重新加工一个带re接口的轴和能装两个角 ...

拆开编码器要重新对零,弄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拆开编码器要重新对零,弄不了

这种相对值编码器很简单,已近拆下来再装上去运行完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