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一断火头的电就熄火

楼主(2020-04-18):
请教各路大神:我的go25发动机大小油针都调整好了,但是必须一直给火头供电才不熄火,您们经验丰富,请教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富油了把,收主油针。还不行。换火头。还不行换甲醇油。再不行只有换发动机了

楼主:
谢谢楼上大师的解答,我试一下按照您的方法

网友:
换新火花塞

楼主:
谢谢楼上大师的解答

网友B:
大约三种情况,1 富油了,看看运行的时候化油器进气口是否有雾状喷油。2 火头老化,换新的 3 点火电压电流不够,火头没有被完全点亮

楼主:
谢谢楼上大师的解答,很靠谱,我试一下按照您的方法

网友:
你如果是用speed甲醇油。换油就可以了。油品有保障才调发动机。

网友C:
拿掉点火器熄火,副油针富油,主油针富油表现是加速熄火。

楼主:
谢谢楼上的!并再次谢谢所有赐教的大神、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掉点火器熄火,副油针富油,主油针富油表现是加速熄火。

已经按照您的方法,还是没有解决,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约三种情况,1 富油了,看看运行的时候化油器进气口是否有雾状喷油。2 火头老化,换新的 3 点火电压电流 ...

1,从贫到富都试过,
2,新旧火头都红红火火,
3,我用模块点火的。

问题依旧,崩溃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富油了把,收主油针。还不行。换火头。还不行换甲醇油。再不行只有换发动机了

贫富都一样,新旧火头都红红火火的(我用模块的),
用过1:4的磨车,现在用1:6的,问题未解决。下一步试一下1:8-1:9的。

换发动机就。。。。。。哈哈

网友C:
素油?主针再开大一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素油?主针再开大一些吧。

哦,好的,晚上回家试一下,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富油了把,收主油针。还不行。换火头。还不行换甲醇油。再不行只有换发动机了

我把油的比例改为1:7,成功,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素油?主针再开大一些吧。

有道理,同时我把油的比例改为1:7,成功,谢谢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约三种情况,1 富油了,看看运行的时候化油器进气口是否有雾状喷油。2 火头老化,换新的 3 点火电压电流 ...

谢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