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还是PIXhack的问题。

楼主(2020-04-18):
目前飞控安装方向也是对的,该校准的都校准了。遥控的信号在地面站上前进和倒退是正确。但是实际飞的时候推前进干又是反的,所以必须在遥控器上吧升降舵反向才行,但是这样肯定是不对的。
而后,我设置了7通道为自动调参,先抽风几下感觉感觉还正常,没过一分钟,就打着滚的翻车下来,想请问,是否是因为通道反向造成的,应该怎么设置呢,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遥控的信号在地面站上前进和倒退是正确。
其实是反的
你把遥控通道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的信号在地面站上前进和倒退是正确。
其实是反的
你把遥控通道反一下

通过地面站看到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飞起来又是反的。可以在遥控上设置反向,这样遥控器对应飞机的方向是对的。但是在地面站上又是反的。
自动调参翻车跟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
地面站是反的..

网友:
你指的地面站是正确的,是哪里正确?遥控器设置界面,遥控器校准,打杆的时候是正确的吗?还是在初始界面,动飞控,屏幕也跟着动的方向,动飞控,飞控在屏幕上显示的左右方向是反的,或者遥控器校准界面,看遥控器打杆,屏幕显示的是不是正确的,不过俯仰通道在控上修改也可以,自动调参翻车,就把整个飞控初始化一下,清楚所有的参数,重新设置一遍,再试试

网友:
查看飞行日记,找原因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大家

可以说说哪里的原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说说哪里的原因么?

全部参数列表找到rc2 把有个参数0改为1。

网友(2020-06-03):
遥控器 前/后 对应的不是飞行 向前/向后,而是对应姿态俯仰角 正方向/负方向 从坐标系知识可以知道旋转正方向 X->Y Y->Z Z->X 其中Z->X为正方向
飞机为NED坐标系,俯仰的正方向就是头仰起来 负方向就是头沉下去。打向前杆 其实是要求飞机头仰起来,所以自然是向后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