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的图传为啥距离那么远?

楼主(2020-04-18):
树莓派做的
图传
无线传输部分也是wifi吗?如果是wifi为啥他的信号就能10几公里

网友A:
单向+平板天线

网友B(2020-05-21):
大功率网卡加天线。

网友C:
和模拟的一样,大功率加定向天线AAT

网友D:
人家的基带部分做的很好。底层代码写的很好。

网友E(2021-02-09):
5.2~5.3的频段避开了路由器的干扰,监听抓包,接收主要寻找它有用的。不是直连的,所以远距离不会存在短连的问题。天线也是关键

网友F:
虽然是wifi但是发射端一直发广播包,接收端一直在抓包。绕过了wifi的鉴权和加密,接近于模拟图传了。

网友G:
没用过树莓派图传,猜应该是使用的WiFi广播模式,主要算力保障h264/265编码。

网友H(2021-03-15):
架构代码 网卡,都很好,我朋友飞的ac56网卡原装天线也能10公里。天空pi0 地面4b 网卡都是ac56

网友I:
ac56的价格已经上天了

网友J(2021-06-07):
发射功率不算高,只能说ac56牛

网友(2022-08-23):
树莓派价格已经上天了,ZERO 都400多,也没啥替代品。

网友K(2022-09-28):
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