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电位器和霍尔开关的么

楼主(2020-04-18):
求赐教!本人有套缝纫机无刷电机,电调上是三脚霍尔开关ah49e.想换成可调电位器来控制,请问该换什么样的电位器啊,电机的功率是500w。

网友A:
接航模电调不知道行吗 舵机测试器输出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航模电调不知道行吗 舵机测试器输出信号

不行,得用原来的驱动器。

网友B:
看样子是像电瓶车转把那种,线性霍尔是吧,直接换成电位器应该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是像电瓶车转把那种,线性霍尔是吧,直接换成电位器应该也行.

是磁性霍尔开关,换成电位器不知道换多少值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磁性霍尔开关,换成电位器不知道换多少值的

10K,4.7K应该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K,4.7K应该都行.

几w的呢?1w或者2w

网友C:
10k 2w

网友D:
0.1w都够,缝纫机电机霍尔控速是线性控制电压只要1毫安就可以工作(有5V和4.2V两种,没啥区别)。

网友B:
一般的都行,上面也有人说了,假如电源电压5V,10K电阻的电流就是0.5mA,功率才2.5mW,毫瓦级的功率,不要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都行,上面也有人说了,假如电源电压5V,10K电阻的电流就是0.5mA,功率才2.5mW,毫瓦级的功率,不要担心. ...

知道啦,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0.1w都够,缝纫机电机霍尔控速是线性控制电压只要1毫安就可以工作(有5V和4.2V两种,没啥区别)。

感谢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k 2w

感谢兄弟!

网友E:
用不了那么大的W数吧,我有两个都改了,都是用的10K的,W数不知道,电位器轴是4mm的那种小电位器,估计0.5W以下,现在用的都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不了那么大的W数吧,我有两个都改了,都是用的10K的,W数不知道,电位器轴是4mm的那种小电位器,估计0.5W ...

你好,请问你改的电位器要加电阻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你改的电位器要加电阻吗?

我不知道加什么电阻啊,我就是三根线找到不是电源的接到中心就行了,都在用的好好地,刚刚又改了一个,因为小电位器没有旋钮了,就找了一个大电位器,轴是6mm的那种,因为这个能找到旋钮,但其实用不了这么大W数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不知道加什么电阻啊,我就是三根线找到不是电源的接到中心就行了,都在用的好好地,刚刚又改了一个,因 ...

能详细介绍一下你是如何改的吗?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不知道加什么电阻啊,我就是三根线找到不是电源的接到中心就行了,都在用的好好地,刚刚又改了一个,因 ...

你的也是磁性霍尔开关拆下来换上电位器的么,能拍几个照片看看么,我这有几个电位器装上都扭到一半才转,b5k和b2k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的也是磁性霍尔开关拆下来换上电位器的么,能拍几个照片看看么,我这有几个电位器装上都扭到一半才转, ...

你用表量一下,宁到一半是阻值减少了还是增加了,如果是减少了,可能是大了,一般安说10-1K都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详细介绍一下你是如何改的吗?

没一点技术含量,就是三根线,找到不是电源的那根,接电位器中间就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也是磁性霍尔开关拆下来换上电位器的么,能拍几个照片看看么,我这有几个电位器装上都扭到一半才转, ...

我的也都是开到一半左右才转,一直就这样用的没什么问题,其实也没必要在这上多费心思,不是什么高技术能用就行,我是这样想的

网友H:
哪里有便宜的缝纫机电机?我想搞一个改装0618一直没碰到合适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哪里有便宜的缝纫机电机?我想搞一个改装0618一直没碰到合适的

闲鱼150一套,运费30,我刚买了4套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闲鱼150一套,运费30,我刚买了4套

好的,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用表量一下,宁到一半是阻值减少了还是增加了,如果是减少了,可能是大了,一般安说10-1K都可以用的

嗦嘎,我咋没想到这点呢,哈哈,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哪里有便宜的缝纫机电机?我想搞一个改装0618一直没碰到合适的

有啊,闲鱼里那种旧的缝纫机电机,无刷电机加控制器才130左右,还可以调速,设定转速,正反。还自带皮带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嗦嘎,我咋没想到这点呢,哈哈,谢谢你。

我今天刚改了一台,和你说的情况一样,我分别10K5K2.2K1K都试过了都有虚位,找到一个规律电位器用的越大虚位越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能详细介绍一下你是如何改的吗?

就是把原来的霍尔元件拆了,换上电位器,霍尔元件分别输入(+红色)地线(-黑)输出(黄/灰)如果在分不清楚看一下旁路电容,电解电容分正负,电位器两边接正负中间接输出(信号线)如果电位器旋钮方向不对(或不习惯)把两边+—倒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把原来的霍尔元件拆了,换上电位器,霍尔元件分别输入(+红色)地线(-黑)输出(黄/灰)如果在分不 ...

明白来,谢谢你。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啊,闲鱼里那种旧的缝纫机电机,无刷电机加控制器才130左右,还可以调速,设定转速,正反。还自带皮带 ...

能给个链接吗?
来自微站

网友:
还是高手多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给个链接吗?

不方便链接,您去闲鱼找找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