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FS-I6X设置履带车差速控制

楼主(2020-04-18):
履带式车模通常采用双电机差速控制,可实现车辆的前进后退,前后转向,原地转向等功能。现将本人摸索出的FS-I6X中文版的差速设置方法与大家分享。

楼主:
下面是履带式坦克车差速设置混空的方法:
首先在系统中设置摇杆模式。長按”OK“键调出菜单选项。

楼主:
选择摇杆模式

选择模式2,就是左手控制油门(通道3)和方向(通道4)。

长按CANCEL键保存。

楼主:
再进入”功能“菜单

楼主:
选择”混控“菜单

楼主:
混控1设置

楼主:
混控2设置

长按CANCEL键保存退出,设置完成。

网友:
你这图片发的…………太乱了吧

楼主:
我重新编辑了,第一次发帖,不熟悉。原来是要把多余的上传图片删掉。

网友A:
我也想设置差速,只不过是航模的,但是原理应该一样,3通正常连接,4通加了一样的电调电机连接。但是实际试的时候要么半边不是全速要么打方向不转,原理我也是不太明白,遥控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设置差速,只不过是航模的,但是原理应该一样,3通正常连接,4通加了一样的电调电机连接。但是实际试 ...

关键是你遥控器混控要设置好,通道3和通道4都要设置混控,如上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