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cc汽油固定翼装机完毕,老鸟给看看有没有不妥的地方。

楼主(2020-04-18):
dle老款55cc汽油发动机,排气自带拉烟油嘴。为了头罩安装方便排气口裁掉了一节。四个安装柱子也用牛筋垫片做了减震。

主油箱和拉烟油箱,拉烟油箱借鉴了其他老鸟的加油方法,用饮料瓶口改装。主油箱的吸油管也进行了改装。

v4模块和电显,用层板加装的载物托盘,不但可以增加强度还可以装一些电子配件。

接收机和电池底部都做了减震处理,接收机走线比较乱(勿喷啊),接收电用的是18650电池4s。据说这电池能深度放电。

副翼舵机走线

拉烟油泵,机头用玻璃布+环氧树脂做了加强。

cdi

卫星接收,也不知道装在机舱内好还是装在机舱外好,就先这样安装吧。

最后是转向轮的安装方式。有个疑问,两个弹簧在安装的时候是拉伸安装吗?还是图片上这样安装。

网友:
强迫症!走线舒服!

网友A:
1.尾轮弹簧可以再拉紧一点
2.cdi建议增加减振
3.霍尔线根部容易断,建议加粘704
4.油门舵机钢丝建议折一个三角,不要直接推拉,保护舵机
5.头罩和机身连接处加o圈减震
6.如果手拨启动,建议风门杆前置
以上建议自己想清楚在做,不保证有效喔
哈哈

网友B:
看到了追梦牌电源管理模块

网友C:
楼主拉烟壶挺有特色

网友:
CDI用铝箔胶带盖严,防止火花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尾轮弹簧可以再拉紧一点
2.cdi建议增加减振
3.霍尔线根部容易断,建议加粘704

不错,不错,建议很有建设性,马上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拉烟壶挺有特色

主要是为了加油方便,要不还得弄个油泵,不费那事儿了。

网友D:
拉烟软管接排气管应该使用耐高温硅胶管,。这套尾轮很垃圾,有条件换掉。

网友E:
主油箱通大气的管子要好像没有低过油箱的底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了追梦牌电源管理模块

这个模块方便,只用一块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拉烟软管接排气管应该使用耐高温硅胶管,。这套尾轮很垃圾,有条件换掉。

兄弟,用哪款尾轮比较好,给个建议或者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油箱通大气的管子要好像没有低过油箱的底部

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飞机内部结构所限制,无法安装到飞机底部

网友:
拉烟接黄色油管那里,一定要换成特氟龙管,不然又融化风险。

网友:
拉烟接黄色油管那里换成甲醇机油管也可以。起落架减震片装错了,最下面一片应当放在最上端。

网友F:
看着咱两个的飞机同款,我装的很乱。还没试飞了。用的55cc的发动机

网友:
装的已经非常好了,二楼回复却是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着咱两个的飞机同款,我装的很乱。还没试飞了。用的55cc的发动机

祝你试飞成功

网友F(2020-06-19):
谢谢!你飞了没?上是视频吧

网友A:
飞行是检验装机的唯一真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谢谢!你飞了没?上是视频吧
还没呢,没飞过大飞机,还是有点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