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影2000-90mm 涵道组装遇到难题了

楼主(2020-04-19):
如提!!组装杜绑线接了几接才接到电机室!

买回来!!!哎!!

90mm 的涵道!!不知信机子小了还是涵道小了有大神支个招吗谢谢

楼主:
还有前面那个起落架要上舵机吗??舵机上安到那呀!!555

网友A:
第一,材料问题,如果杜邦线不够长,可以用延长线延长即可,但不宜多,延长一根就好,条件允许自己做,不行就买
第二,你买飞机的时候就没有确定清楚这款型号的飞机该用多大的涵道吗?是64,还是70,还是90?如果是非90涵道用90涵道当然不行,跟你买鞋一个道理
第三,前轮当然要装转向舵机,不然怎么跑得直,一般前轮转向舵和涡杆装在一起的,仔细找找看。

网友B:
素我直言,能提出这些问题的,不适合飞这款飞机,这机是三角翼,比90涵道的运动机难飞

网友C:
什么都不懂的组什么白板机 就因为便宜吗? 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这就是你要交的学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都不懂的组什么白板机 就因为便宜吗? 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这就是你要交的学费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都不懂的组什么白板机 就因为便宜吗? 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这就是你要交的学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材料问题,如果杜邦线不够长,可以用延长线延长即可,但不宜多,延长一根就好,条件允许自己做,不行 ...

谢谢:什么都调好了:可电线小了:要10wag才行!!网上买了:这一两天就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素我直言,能提出这些问题的,不适合飞这款飞机,这机是三角翼,比90涵道的运动机难飞

这就是90mm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都不懂的组什么白板机 就因为便宜吗? 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这就是你要交的学费

都调好了:放电太快电线小了:在等10wag 的电线一到就能爽飞了,小得是爽飞还是爽炸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什么都调好了:可电线小了:要10wag才行!!网上买了:这一两天就到了

且听楼上几们大爷的,别打击了兴趣
手里的活先放下,装箱子里,先先从基础的开始,一步一步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是90mm 的

90涵道三角翼比90运动机难飞。此类机重心灵活,横滚也灵活,首飞特别容易炸。如果之前飞过70涵道的三角翼或70F16之内的机,那可以试试你这款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