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100级小机dfc旋翼组

楼主(2020-04-19):
k110/120的1.5mm横轴太软了,k110用这还好,对于k120来说简直就是一次性的,也没有其他合适的可替换旋翼组,华科尔120的横轴质量好,但是我不太喜欢桨夹的结构,大螺距阻力很大,于是尝试3d打印做一套,做出来之后感觉还可以,目前正在测试,验证不同结构打印的精度及强度。

网友:
这个太牛了,

网友A:
看起来像树脂打印的?韧性可能达不到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树脂打印的?韧性可能达不到要求。

一般的肯定不行,很脆,但是有高强度的,正在寻找合适的树脂

网友B:
v120旋翼头阻力真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v120旋翼头阻力真有点大

是的就是正螺距拉杆都弯了

网友C:
这是树脂还是尼龙?

网友:
给100个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树脂还是尼龙?

工程树脂

楼主:
买的高性能树脂比原厂的塑料强度高

网友D:
拉杆里面带不带铜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拉杆里面带不带铜套?

为啥用铜套,我用的不锈钢管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