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这样设置定速对吗,还有传感线接朝上有信号,朝下没信号

楼主(2020-04-19):
帮我看一下,这样这是对吗,亚拓450L,2800转!我油门80%就是2800转,油门推到90%就3000转了,有定速,怎么还能超速?电机亚拓460mx,电调v3!
如果我油门曲线80%一条直线,转速2850,是不是k8就开始帮我定速了,如果我掉转,k8就开始补偿!
小白一个,看不懂是不是开启定速功能!

网友A:
小k8带孔的,没定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k8带孔的,没定速

请看最后一张图,我的定速已经启动,已经能检测到转速
最后一张图,要求:1704,1分钟。电流2841,1分钟,这两个数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看最后一张图,我的定速已经启动,已经能检测到转速
最后一张图,要求:1704,1分钟。电流2841,1分钟 ...

翻译问题,不是电流,是当前转速

楼主:
那我的要求,和当前转速不一样呀,刚才试了侧摆中摆,肯定是不掉转了!但是不知道是否定速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译问题,不是电流,是当前转速

那上下两个1分钟转速,我看那组数据参考?上面的一组数据,貌似转速很低,第二个数据,已经2800转了!

网友B:
这版 k8 正常情形下定速是开好看的,没实际作用,要开壳拉线才有定速

当初没一起山出来

网友:
没得定速

网友C:
楼主 你就不能把图片弄正了在上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你就不能把图片弄正了在上传吗

不好吗?这能治多年落枕的毛病 wwww

楼主:
已经设置好了,最大转速3600转,遥控设置88%一条直线!现在定速启动,感度+35%,基本不掉转了!侧摆可以连续10个,再多我控制不住,以前5个大逻辑侧摆,就开始掉转了,不过电池真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版 k8 正常情形下定速是开好看的,没实际作用,要开壳拉线才有定速

当初没一起山出来

k8是接受不到信号,我的已经能接受信号了,也就是说,通道是通的,k8已经可以测到电机转速了,那么软件都是一样的,而且我的定速路灯已经亮了,你可以试试你的K8那个灯亮不亮!没有定速的k8,绿灯是不亮的!

网友:
说实话,不如v3直接定速。。。瘦死的v3也比k8定速强

网友D:
引用 楼主:
k8是接受不到信号,我的已经能接受信号了,也就是说,通道是通的,k8已经可以测到电机转速了,那么软件都 ...

貌似好像双灯版的有定速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好像双灯版的有定速

1个灯!高亮绿灯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k8是接受不到信号,我的已经能接受信号了,也就是说,通道是通的,k8已经可以测到电机转速了,那么软件都 ...

是哦,那你加油罗 (笑)

网友(2021-08-04):
接收机舵机通道被占用了,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