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老沈阳c620怎么样

楼主(2020-04-19):
亲戚家有一台1976年的沈阳机床c620,十几年没用了,风吹日晒,各种锈,导轨磨损也比较严重,请教一下这款车床各方面怎么样,另外个人有办法修复导轨吗?想拉来修一下在用,忘记拍照了,百度找了一张同款的

网友A:
省省吧,只能说力气大,耐艹,工业机床,380伏电压,配件应该大部分和6140通用,导轨要磨,然后贴塑,或者铲刮,总体搞下来不如收一台二手的机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省省吧,只能说力气大,耐艹,工业机床,380伏电压,配件应该大部分和6140通用,导轨要磨,然后贴塑,或者 ...

导轨整个铣掉,换方轨怎么样?可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导轨整个铣掉,换方轨怎么样?可行吗?

这个导轨是淬火的,铣不动,能不能整体换线轨不清楚,就算能换代价也大,而且也复杂

网友:
这家伙干粗活还是不错的,有场地可以拉回去玩,不想玩了卖掉也不亏。如果不是享受折腾,不建议大改因为花掉的精力和经济可能会超过你的预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导轨是淬火的,铣不动,能不能整体换线轨不清楚,就算能换代价也大,而且也复杂

如果导轨磨损不是太大的话,直接贴塑能不能改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导轨磨损不是太大的话,直接贴塑能不能改善?

看你什么用途,一般你就是玩玩,不追求精度不用做任何处理也可以用,当然这个车床根据你描述情况也不可能做任何精加工,大修又不划算了,修了之后也不代表就能用,如果你打算自己玩玩,还想做点精加工,推荐你买一台广州南方机床的6132,价格不便宜,精度很不错

网友B:
价格如果和废铁价差不多,就拿下,先练练,如果有场地,就留下,粗加工合适,不行就当废铁再转手,也不会亏,还赚了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如果和废铁价差不多,就拿下,先练练,如果有场地,就留下,粗加工合适,不行就当废铁再转手,也不会亏 ...

亲表哥家的,价格好说,肯定不会高于废铁价,有不会调整的还管教,因为长时间放置了,有坏的还管维修,表哥比我大很多,干车床几十年了,这是很早以前退下的车床, 基本问题都能解决,最近几年因为职业病远离这个行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如果和废铁价差不多,就拿下,先练练,如果有场地,就留下,粗加工合适,不行就当废铁再转手,也不会亏 ...

场地也有,我在某宝有家店铺,做名贵木材的,自家有五百平的厂房,最近打算转行,正在处理木材,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亲表哥家的,价格好说,肯定不会高于废铁价,有不会调整的还管教,因为长时间放置了,有坏的还管维修,表 ...

那就拿下,有这么好的条件,怕啥。我都羡慕你,有场地,有免费的老师,比废铁都便宜价格等于白送,你还想咋的,最后就是当废铁处理也不吃亏啊,还学习了技术,一切实践都比理论学的扎实,关键是不会骗你啊,哪里需要修理,哪里需要更换,都会一五一十的告诉你啊,买别人的,你想想会不会实话是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导轨磨损不是太大的话,直接贴塑能不能改善?

贴塑是贴拖板与导轨的接触面,是贴在拖板上,导轨磨损一般维修是上导轨磨床重新加工

网友D:
把导轨拆下来,拉上龙门刨精刨一刀就能用了,我以前有一台,7.5的电机,配件与6140应该是不通用。大修好了很好用的,不如6140有四向走刀把手和快进,其它还行。12转的低速,加大螺距,两套走刀一般只要一个127的挂轮转公芙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导轨拆下来,拉上龙门刨精刨一刀就能用了,我以前有一台,7.5的电机,配件与6140应该是不通用。大修好了 ...

导轨是和整个机架一体的,拆不下来!当地没有大机床,要想铣要发外地去,两吨运费一来一回是硬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导轨拆下来,拉上龙门刨精刨一刀就能用了,我以前有一台,7.5的电机,配件与6140应该是不通用。大修好了 ...

这个车床螺纹好像不用换挂轮吧!或者说常用的螺丝不用换挂轮,机床上一个把手车什么螺纹扳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塑是贴拖板与导轨的接触面,是贴在拖板上,导轨磨损一般维修是上导轨磨床重新加工

我以为贴塑是导轨和拖板都贴呢,以后磨损了直接换贴塑就可以了,导轨就不会坏了,全凭想象,大师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拿下,有这么好的条件,怕啥。我都羡慕你,有场地,有免费的老师,比废铁都便宜价格等于白送,你还想 ...

这倒是真的,明天出发,先拉来再说

网友D:
看了楼主的回复,我诚肯地建议您有时间学些机械呀,车工,刀具理论,找个师傅简单教一下,特别是安全,安全,安全,这是工业中型机床,很危险很危险,其实我认为一上来可以玩个小一点的。发自肺腑!不喜勿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为贴塑是导轨和拖板都贴呢,以后磨损了直接换贴塑就可以了,导轨就不会坏了,全凭想象,大师见笑了
...

一般普通车床是不贴塑的,贴塑的一般用在数控硬轨上,贴塑的作用是改善硬轨的爬行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楼主的回复,我诚肯地建议您有时间学些机械呀,车工,刀具理论,找个师傅简单教一下,特别是安全,安全 ...

这不就是在学习吗?还请师傅不吝赐教,有什么说的不对的您直接说就好,别光说我说错了,什么地方不对您指出来,不然我还是学不到知识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