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定子和底座之间松动用什么胶水粘比较好

楼主(2020-04-19):
如图,绕线圈的定子和下面拧螺丝的那个底座之间松动了,想知道用什么胶水粘比较好?
我还有几个电机磁铁和转子壳之间也松动了,要用什么胶水粘比较好?

网友:
高强度螺纹胶

网友:
螺纹胶属于厌氧胶,用在这里不好固化。用哥俩好那种AB胶就可以了

网友:
绝缘漆点一点就可以了,效果非常好。

网友:
我的是转子和轴松脱了,用普通瞬间胶水不牢固,粘的轴不是中间位置,有点点偏,电机抖好厉害

网友:
二狗。你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