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做起来快又好飞 就是飞远了很难看得清

楼主(2020-04-19):
可能是太扁了  经常看不清机头方向 有没有滚翻   你们会吗

网友A:
飞翼本来阻力小,飞起来速度快,而且你这机子又这么小,看不清楚状态很正常啊,你要是想看清楚的话,装个图传在机头上呗,就可以fpv了,就能清楚状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翼本来阻力小,飞起来速度快,而且你这机子又这么小,看不清楚状态很正常啊,你要是想看清楚的话,装个图 ...

FPV是不是还有买飞控

网友:
摄像头 图传发射 显示屏+图传接收

网友B:
楼主的飞机都是自组的吗?市场上看不到这些机型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FPV是不是还有买飞控

不用飞控啊,有一个摄像头+图传在天上,地面用屏+接收或眼镜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飞控啊,有一个摄像头+图传在天上,地面用屏+接收或眼镜就行。

会不会出现 图传在  遥控器却控制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飞机都是自组的吗?市场上看不到这些机型啊

都是这里下的图纸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飞机都是自组的吗?市场上看不到这些机型啊

ft flite test

网友:
一直在动态不走神就没问题,就怕大脑掉线瞬间,然后就得重新辨识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会不会出现 图传在  遥控器却控制不了了

遥控器加功放或转发成433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加功放或转发成433就OK了

这句话的意思  遥控器功率放到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加功放或转发成433就OK了

转发成433是什么意思?

网友D:
会,所以要靠轨迹判断而不是靠姿态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所以要靠轨迹判断而不是靠姿态判断

网友:
不能走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