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人单控实现小胖子双机编队飞行的设想

楼主(2020-04-19):
之所以这样设想,根源是因为孤独寂寞,因为孤独寂寞,因为孤独寂寞

小胖子A,淘宝的PNP版+云卓T10的控(图数控一体化),PIXHAWK飞控+数字空速计+GPS,狗3摄录。目前已经完成安装调试。

小胖子B,在组装A时,机缘所致又在闲鱼上收了一位老模友的备用机,居然是主翼加长版,我自己配齐PIXHAWK飞控+模拟空速计+GPS,同步开始学习论坛77RC大佬树莓派集成方案,随即准备上一套树莓派,天空端3A+枫叶大宝剑,地面端3B+ 枫叶17DB平板。

因为,所在城市目前找不到组织,只有自己孤独单飞,才有了上面的设想。

双机编队的设想,重点来了:
小胖子B,借助树莓派+PIX飞控,不使用遥控器,预先设定航点任务(包括TAKEOFF,LAND等),实现手抛起飞+自主降落,全程不在干预。
小胖子A,人工控制,在B起飞后马上起飞,采取跟随模式伴飞胖B,飞行中动作可以随心所欲,哈哈。双机可以互射(摄)

考虑到自己是新手,所以把设想发上来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下。有这方面尝试或者经验的,欢迎指教啊。先谢谢喽。

小胖子A,是白条鸡,就不上图片了

网友:
有意思,真好玩!

网友:
支持创意无限。

网友:
以上都是我单人单控飞的。

网友A:
补充一下,单人单控,最好配2个接收机,不要完全相信自动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单人单控,最好配2个接收机,不要完全相信自动降落。

寂寞大佬!多谢指点!

网友:
Arkbird飞控有双机编队的功能,
两套飞控都接上数传,OSD上就可以显示对方位置、距离、高度差,切航点模式就可以编队飞行。

网友B:
飞完以后保留电量,顺序手动控制降落比较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完以后保留电量,顺序手动控制降落比较好吧!

那样的话,单控就不够了,需要两个遥控器吧?

网友C:
兄弟,我在2016年的时候已经操作过,领航机是胡总做的魔术板dark,用的是H飞控,H数传,加H地面站,航点飞行,跟拍是用双发冲浪者,凤凰433,飞了两次,dark先起飞,先是在头顶盘旋,等我手动操控的冲浪者看到DARK后,dark立马切换到航线模式,冲浪者就在后面慢慢的跟着它,确实还是比较好玩的,强烈推荐楼主也可以试试看,用什么飞控和数传都没关系,只要能达到一个人飞两架飞机就行了。

网友:
祝楼主不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我在2016年的时候已经操作过,领航机是胡总做的魔术板dark,用的是H飞控,H数传,加H地面站,航点飞 ...

大佬好!我这次设想的核心问题是,装有树莓派的胖B是没装接收机的,更没有遥控。只靠树莓派与飞控配合,全程自动模式。树莓派的数图控集成方案,可以实现普通游戏手柄替代遥控,但是目前我在论坛里,还没看到这样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样的话,单控就不够了,需要两个遥控器吧?

第二架等待降落的飞机可以盘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好!我这次设想的核心问题是,装有树莓派的胖B是没装接收机的,更没有遥控。只靠树莓派与飞控配合, ...

哦,是我没说清楚其他的设备,遥控器是两个,显示器也是两个,就是完整的两套fpv装备。领航的就是有数传功能,自己能跑航点,开始是在家盘旋,当跟拍的飞机找到领航机,才开始执行航点任务,这样相对来说找飞机容易点,如果一开始领航机就去跑航点,跟拍机需要追上他,还要找到他,难度就增加了,还要适当考虑一下这个飞机的续航性,不可能一直的找下去。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是我没说清楚其他的设备,遥控器是两个,显示器也是两个,就是完整的两套fpv装备。领航的就是有数传 ...

领航机先盘旋,僚机升空镜头捕捉到时,领航机开始跑航点,划重点划重点划重点。多谢!

网友(2020-06-15):
可以用我的一对多控制数传

网友D:
你这个飞机现在多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飞机现在多重了

小胖子A,狗三加身,18650  4s3p(610g),起飞全重1880g

网友:
一个123456通道控制,另一个123478通道控制。就可以了。现在的几个飞控都有编队功能呢

网友E(2020-12-18):
评论都够理工男!居然都在帮楼主解决技术问题,都没关注到他的孤单

楼主(2021-11-02):
贴主过来还愿了啦!双机编队已成功首飞。长机小胖子,僚机大白鲨。
【一个人首次飞固定翼双机编队FPV-哔哩哔哩】
https://b23.tv/6phfZ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