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6充电器报错求助

楼主(2020-04-19):
q6充电器出现这种警告,无法充电,求助有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
升级或者返厂

网友A:
可能是选错S数,或者平衡头插到另一端了

网友B:
按下confirm之后显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选错S数,或者平衡头插到另一端了

没有,都是自动检测的,也没插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下confirm之后显示啥

就回到最初的界面,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回到最初的界面,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返厂吧,刚看到一个youtube 视频,主板有个保险坏了,要么换,要么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