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皮破了个洞,咋整啊

楼主(2020-04-19):
能补么还是得全换了,整个一侧机翼,从来没弄过蒙皮,,,

网友:
透明胶带,话说我也组装了一架轻木飞机,还没飞过

楼主:
我的红猪成静态的了,,没时间没场地,,,

网友:
透明胶带是最明智的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红猪成静态的了,,没时间没场地,,,

排队等收,哈哈哈

网友:
透明胶带粘好,从未开口处手指慢慢轻轻磨蹭,蒙皮自然就粘好了

网友:
透明胶带最方便了,大家都是这么搞的。

网友:
按汽车钣金的方式拉出再粘胶带

网友:
超薄铝箔胶带伺候。。。。

网友:
1,透明胶带
2、各种各样的广告贴贴上盖住就可以。
3、如果想完全修复,厄可以沿着你动手摘的那个框,把整个框的蒙皮抠掉,然后剪一块每一边搭出一个厘米以上的,重新蒙回去。

网友:
胶布就行啦

网友:
透明胶,或者裁一块蒙皮做个拉花贴上,记得对称

网友:
蒙过的话,剪个五角星再蒙一层在上面就行了。 不会蒙皮的话直接透明交代

网友:
去一块布把眼睛蒙起来,眼不见为净

网友:
风湿止痛贴

楼主:
大家说的很有道理,立马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