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贴]关于天地飞08xFM版与天六FM版的接收机

楼主(2020-04-19):
请教一下老模友,天地飞6的72mhz接收机换上天地飞8的遥控器能不能工作?手上有天八也有也有天六,因为天六是右手油,我玩航模不习惯,还没去改手,所以就想用天六的接收机去跟天八一起用,想着测试一下功能那些,我把晶体都换上了,但是接收机没办法工作,一直亮红灯,天八的控和高频头是正常的,换回八通接收机是正常工作的。虽说现在是2.4g的控满大街,我用fm的控也是为了玩船做基础。
请各位路过看到的大哥们指点一二,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晶体频率能对上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体频率能对上就能用

我的频率都是72的,晶体我特意换了,但是接收机一直没反应,搞得我一脸懵

网友A:
光72不行,后边还有小数点呢,比如72.810,发射和接收晶体频率必须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72不行,后边还有小数点呢,比如72.810,发射和接收晶体频率必须一模一样

是啊~~我换了晶体,是一样的

网友B:
接收还有分一次变频晶体和二次变频晶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还有分一次变频晶体和二次变频晶体

是这样,我把天六的发射端的晶体插到天八的高频头,然后用插着同频率晶体的6通道接收机上电,结果还是没反应,难道天八不兼容六通道的接收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我把天六的发射端的晶体插到天八的高频头,然后用插着同频率晶体的6通道接收机上电,结果还是没 ...

看说明书,设定发射模式是不是PP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说明书,设定发射模式是不是PPM。

制式是PCM,用8通道的插上晶体,是有反应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制式是PCM,用8通道的插上晶体,是有反应的

应当用PPM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当用PPM模式

我选了ppm之后,接收机就处于失控状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选了ppm之后,接收机就处于失控状态

是否要重新对频,72M的TDF8X很早以前用过,现在真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要重新对频,72M的TDF8X很早以前用过,现在真忘了。

我查阅了说明书,也百度了,说到这种低频控是不需要对频,插上晶体就好的,我有两个八通的,换上晶体直接用,就是六通的接收机插上晶体没反应

网友(2021-04-17):
我认为楼上的说法是正确的,接收的晶体有一次和二次变频,天六是一次,天8是二次,所以不可互用。

网友C:
我手上也有个8X,用的是老一代天9的接收,这个是可以通用的,都是二次变频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也有个8X,用的是老一代天9的接收,这个是可以通用的,都是二次变频接收

好的,谢谢你的解答你这么一说我就好像理解了

楼主(2022-03-10):
问题已经解决了,虎之兄说的是对的,只是当时我自己理解错了,6通接收机用的一次变频的晶体,控的模式换成ppm,发射晶体也换成一次变频的,就能控制了。

网友(2023-08-31):
请教楼主,玩船的用FM控比2.4G控更合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