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 F2000喷漆

楼主(2020-04-19):
MAN金属头,表面电泳漆,比较光滑,想问问各位大神,能否作为底漆?如果不能的话怎么处理?

网友A:
看你外面罩什么漆了,应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外面罩什么漆了,应该可以的。。。

不知道附着力怎么样,怕色漆掉

网友:
F2000的车头原基底做过喷砂处理的,附着力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B:
如果要在电泳漆上面增加色漆,则要看它这层漆的表面是不是光滑的,如果是那种光滑透亮的,就需要打磨成磨砂状,这样附着力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附着力怎么样,怕色漆掉

用氟碳漆试试。。。这个附着力很好。

网友:
模型是3d打印出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氟碳漆试试。。。这个附着力很好。

氟碳漆是色漆还是底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在电泳漆上面增加色漆,则要看它这层漆的表面是不是光滑的,如果是那种光滑透亮的,就需要打磨成磨砂 ...

看着感觉是比较光滑的,打磨的话用什么砂纸打磨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氟碳漆是色漆还是底漆?

是面漆...既然有电泳漆打底,直接喷面漆应该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面漆...既然有电泳漆打底,直接喷面漆应该就可以...

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