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 mini corsair 迷你海盗

楼主(2020-04-19):
ftmini corsair 迷你海盗
重启小海盗,这是我的第一架ft机子,手残装费了然后重心也没调就去试飞结果GG,拆了,现在懂一些了重新启动。(改成手抛机的渣渣海盗)

又买了2s800电池,大的根本放不下,现在也放不下而且根本不能放那里,重心根本不行,买的pp机想这耐摔一些,但是实在太难搞了,用9g舵机自己开孔(手疼)电池还要放在了鸡头动力舱上面,无限开孔,然而重心还不可,还需要加配重在鸡头,自改了快拆机翼,这样带着方便一些
不用ft的套件真的好难弄,再也不买pp机了T﹏T

重量现在300g,ft推荐的222,根本无法做到,内部空间小仓内只是电调和线就满满的了别说放电池了,镂空机翼减一下重量用胶带贴上一会再涂色

网友A:
太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小了吧

60翼展,ft mini系列

网友:
就这两根橡皮筋能行?

网友B:
我也做了这个,设备根本放不下,只能把盖子去掉,电池横着放上面,而且只是个400mA的小电池,大了根本放不进去,FT的小飞机都是设备难放,我现在做FT的小飞机都是把头部加长一点,这样放设备调重心就简单多了

网友:
我在弄了个双发喷火,用F4飞控,机头加防撞海绵,比较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做了这个,设备根本放不下,只能把盖子去掉,电池横着放上面,而且只是个400mA的小电池,大了根本放不 ...

重心真的难调,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