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子770 EVO 惨炸东坑飞场

楼主(2020-04-19):
今天到东坑练习悬停,一位深圳过来得魔友携带了兔子770 EVO过来爆飞!
真正得爆飞,最后飞到怀疑电调保护了。。。。对炸鸡表示深切慰问!!!

这个天线我给99分,差1分,我怕你骄傲了,哈哈!

土豪版电池

好了,开炸了!

我就一个转生,貌似电调就保护了,然后就。。。就没有然后了!

惨,慰问啊!!!

断电前看看电流,323A,变态啊!

我的TG520

CH2通道充了8个电,显示9?为什么?

CH1通道也是充了8个电,为什么显示9???还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
顶顶顶,人多热闹,还有人唠嗑,多好。

网友A:
天线这样放还是受干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线这样放还是受干扰的

受什么干扰

网友A:
舵机信号线走的是窄脉宽PWM脉冲信号。然后天线与之又是平行耦合。

网友:
导轨是碳的,在天线周围会影响方向图的形状。可以考虑改成塑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舵机信号线走的是窄脉宽PWM脉冲信号。然后天线与之又是平行耦合。

舵机信号频率和2.4g差得很大吧,会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舵机信号频率和2.4g差得很大吧,会有影响?

频率是一部分因素,幅值也是一部分,虽然说不会产生致命的干扰,但能避免尽量避免吧,光骚是没用的。

网友C:
慰问啊,机器确实很漂亮。螺距打多少的?

网友:
天线要90度分开的

网友:
kontronik不都电流挺低

网友D:
东坑哪里附近,发个定位或者标志建筑,得闲过去观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慰问啊,机器确实很漂亮。螺距打多少的?

不晓得,应该是12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东坑哪里附近,发个定位或者标志建筑,得闲过去观摩。

地址如下,但是不一定会有人!

网友:
这个K牌电机是很省电吗?

网友E:
假装在拍自己的TG520 其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假装在拍自己的TG520 其实~

我怀疑你在开车。。。但是我又没有证据!!!
哈!

网友F:
12.5 螺距,710桨,机器比较重
听说可能是电调跟这颗电机的兼容性有问题,但是也没挖到具体不兼容的原因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5 螺距,710桨,机器比较重
听说可能是电调跟这颗电机的兼容性有问题,但是也没挖到具体不兼容的原因是 ...

昨天是你吗????

网友G:
你的这个充电器还没有上市吧?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是你吗????

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这个充电器还没有上市吧?多少钱?

还未上市,估计1000左右吧!

楼主:
慰问慰问!!!!!
还找不出原因吗????

网友:
感觉用好盈还是配个天蝎星稳一点

网友:
好盈200 配一个kds4725  300安电流 保护下来   最后换了一个蝎子 就没事了  听说是兼容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