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Ardupilot固件内置OSD雷达视图方位角与单节电压测试完美!

楼主(2020-04-19):
前几天拜托绿洲大佬帮测试了一波没啥问题已经发布了固件,不过我作为始作俑者还是得亲自做一次高强度测试才放心,今天经过一番几个起落的测试,加上各种剧烈转弯倒飞横滚,确认功能上无BUG,还在观望的可以放心刷入了。

固件发布帖(该固件主要针对F4系列集成了OSD模块的飞控):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8102&extra=page%3D1

外挂MinimOsd模块也想享有此功能的,请移步此帖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27905

视频链接:

网友A:
请问单芯电压在哪里设置最低值?低电量插上去识别成低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单芯电压在哪里设置最低值?低电量插上去识别成低s了

这个有限制的,电池插上的时候电压不要过低,建议电池单节3.6以上插上就好些,毕竟算法算出来的也是有边界条件的

网友B:
**的飞控都有这个,简单实用,它不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的飞控都有这个,简单实用,它不香么?

麻烦阁下还是先玩过开源飞控,开开眼,再来下此定论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烦阁下还是先玩过开源飞控,开开眼,再来下此定论吧

就是不太明白开源飞控的优势在哪里
身边多数都用的是**或者司南的,用司南的也少,**的相对稳定性高些
也有用开源飞控的,但总感觉他们调参费劲,飞的也费劲
所以真不太明白开源飞控的具体优势,除了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不太明白开源飞控的优势在哪里
身边多数都用的是**或者司南的,用司南的也少,**的相对稳定性高 ...

刚开始费劲会了就简单,就好比开车。开源的优势就是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可以修改固件;可以自己选配硬件(好的贵的性价比好的自己选择);可以大范围调参,调出适合自己的一套参数,因为不同机型,不同配置对应参数是不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不太明白开源飞控的优势在哪里
身边多数都用的是**或者司南的,用司南的也少,**的相对稳定性高 ...

你没仔细体验过,嫌麻烦,当然觉得切糕司南好了。
切糕司南飞控的确好,但是并不是适合所有人的。有的人就喜欢调试简单,那么商品控很合适。有的人追求极致的个性化体验,那么开源很适合。
你不能说你觉得切糕司南好,那么所有人就必须得用这个商品控。

一句话,切糕司南的确不错,但是爽飞过开源飞控的基本就很少会回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不太明白开源飞控的优势在哪里
身边多数都用的是**或者司南的,用司南的也少,**的相对稳定性高 ...

不明白看楼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不太明白开源飞控的优势在哪里
身边多数都用的是**或者司南的,用司南的也少,**的相对稳定性高 ...

是要折腾一下,但没你想的难,试想一下,路边的xiao姐给钱就能随便上。假如花点心思,也不是太难就能搞到一线女星或者名模,你说哪个香?这就是为什么玩了开源的人就回不去商品控了。所以你觉得那也仅限于你觉得,没亲自爽过的就下出来的定论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
开始玩fpv买了三块U22切糕飞控都没爽飞过,已经果断全出,入开源。开源飞控用的人比较多吧,穿越基本都是开源的飞控和固件

网友A(2020-07-03):
引用 楼主:
这个有限制的,电池插上的时候电压不要过低,建议电池单节3.6以上插上就好些,毕竟算法算出来的也是有边 ...

手里有块新的马泰克405wing ,刷了这个连地面站会随机出现bad gyro,不知原因,刷原版又没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里有块新的马泰克405wing ,刷了这个连地面站会随机出现bad gyro,不知原因,刷原版又没这个问题

重新校准一下加速度计应该就可以了,固定翼的话把罗盘关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不太明白开源飞控的优势在哪里
身边多数都用的是**或者司南的,用司南的也少,**的相对稳定性高 ...

玩商品飞控和开源飞控(ardupilot)的本来就不是同一个群体,没必要争执。开源控在手感和功能上都甩商品控几条街,只是开源飞控的初衷并不是fpv,所以osd,雷达方位显示这些功能一直不够完善,,一般都是直接配合数传看地面站了。对于萌新和不喜欢折腾的人,还是商品控吧。另外切糕都已经全面过时了,现在商品控司南一家独大,性价比和功能,包括osd界面都是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玩商品飞控和开源飞控(ardupilot)的本来就不是同一个群体,没必要争执。开源控在手感和功能上都甩商品 ...

看清楚哈,从未争执,只是在请教,亦或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