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坛友看看

楼主(2020-04-19):
我的小车床切断时刀震,各位坛友大神看看如何解决

网友A:
这是刀没磨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刀没磨好吧?

用的数控刀片

网友:
转速快了

网友:
对车活不是很熟,发个图片,仅供参考。

网友:
后面黄柄螺纹刀卸掉切段刀往后尽量退然后再滴点油。

网友:
合适的转速,刀是否磨好了,刀柄伸出不能过长,多方面原因,你对照检查一下。

网友:
都会有震动的,一般来讲把刀具夹到最短以及锁紧该锁紧的部位有帮助,还有就是整机都有一些比较敏感的谐振频率,更换转速和进刀量避开这个频率

网友:
车刀高度调节不准确

网友:
割刀的车刀高度要比工件的中心点稍低,还有转速太快,减慢,甚至于要很慢。

网友:
你切端面试试,如果切削轻快断屑流畅端面没有小尾巴,应该就是刀没摆正和工件有夹角越切越斜

网友:
可能是整体刚性不足,1改善机床刚性确认主轴正常后调整拖板各塞铁。2尽量将切口靠近主轴位置。3降低转速(硬质合金刀具不适合低速切削且数控硬质合金要分牌号和切削用量若不匹配也会导致加工困难),可自己磨高速钢切刀,同时加大前角,减小切刀宽度以此减小切削力。
我目前加普通工软刚都是用自己磨的车刀,加工抗力小车削轻快,切刀用高速钢刀条自己磨。数控车刀还不习惯刀片也贵

网友:
缩短刀具伸出长度

网友B:
检查下中心高,降低转速,200~300转试试,车刀伸出尽量短,手工加点切削液,拖板是否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中心高,降低转速,200~300转试试,车刀伸出尽量短,手工加点切削液,拖板是否松动。。。

谢谢了哈,我在试试

网友:
我的小车切断也振,后来把底座加重,把车床和底座连接处垫上厚钢板硬连接,情况大大改善

网友C:
转速有点高,加点机油,家用小床,切断钢材,要用低速高扭。  软材料,可以高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速有点高,加点机油,家用小床,切断钢材,要用低速高扭。  软材料,可以高速。

我买了一台缝纫机无刷电机打算改了,现用380V550电机用220,1.5KW变频器低速扭力低车不动

网友D:
要左右摇动刀才能排屑,不能一直切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