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的小f3a(小绿)前起落架问题

楼主(2020-04-19):
真是像很多魔友说的,一个起落一个桨,一点也不夸张。前起落架太软,并且有向后的倾角,降落不仅向两侧,还要向后卸力,导致打桨。降落技术一般,正在努力练习中,所以每次飞这机都有很大的心理压力,越是这样越是降不好,所以要一方面加强练习,一方面补强飞机缺陷,采用了之间拉铁丝加弹簧的办法,效果不太好,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呢?

网友:
电调设置个刹车,能降低不少概率

网友A:
这个飞机还算好飞吧,皮实耐用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飞机还算好飞吧,皮实耐用着呢

起落架太难受

网友:
这飞机很好飞的,起落架软一点感觉很轻盈,姿态好看。

网友B:
努力提高自己的降落水平,就不会磕到桨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努力提高自己的降落水平,就不会磕到桨尖了!

就知道有这么说的,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努力提高自己的降落水平,就不会磕到桨尖了!

细看我写的内容再回复不迟

网友:
每次起飞就开始通场,一般几块电池就有感觉了

网友C:
技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术问题

飞过这机?摊手

网友:
设置刹车,降落油门全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过这机?摊手

当然了,开始我也打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细看我写的内容再回复不迟

这机真的挺好飞的!

网友:
不要加固起落架,这起落架没问题,3a的降落要求都高,要做到蜻蜓点水,3a就是这,我大概是20根桨练到了百分之80不扫桨,原厂桨贵可以买副厂apc便宜

网友:
练个500.1000起降也不为过

网友:
把弹簧去掉;直接用尼龙线连接;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现在家里还有这台飞机,还算好飞,从未在这台飞机上扫过桨,离地一米之内就可以全关油门了,电机足够时间停转了,想扫桨都难。

网友:
其实问题超级好解决,在轮罩上搞个碳杆向后接到机翼上粘死。杆子平行于机身最好。一下子起落架重着陆都不弯。
但这样也带来一个天大的无解难题:机翼和起落架都不能拆。

网友:
实在不行建议先换别的飞机练练手飞好了再上,3a讲求相对快的降落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