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除了漂移车,其他车的底盘都是铝合金

楼主(2020-04-20):
为什么不用碳纤维,陈本问题吗,
<

网友A:
f1也是碳纤维,碳纤维容易断,除了平跑其他车是要起飞的,飞一次断一次谁受得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f1也是碳纤维,碳纤维容易断,除了平跑其他车是要起飞的,飞一次断一次谁受得了

3mm厚的碳纤维怎么可能断啊
<

网友B:
碳纤维容易断的都是张口就来,你自己查查参数嘛,又都是公开的
用铝板主要是俩原因,1是成本,有的铝合金底盘要折弯,钣金,用碳纤维增加成本
2是韧性,铝板弹性好一些,吸收震动,冲击。尤其是甲醇机的震动,吸收效果比较好,车子动态还是需要一定弹性的,其实平跑一类的不少用碳纤维底盘的,完全看设计需求了

网友:
碳纤维又不是万能的。。。接下来是不是还有一系列问题。。。马达齿为啥不用碳纤维,传动轴为啥不用碳纤维,摆臂为啥不用碳纤维。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碳纤维容易断的都是张口就来,你自己查查参数嘛,又都是公开的
用铝板主要是俩原因,1是成本,有的铝合金 ...

说到韧性和成本,玻纤完胜铝合金啊,质量还轻,说到折弯,我就想不通,为什么前桥都要折弯一下,带角度
<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到韧性和成本,玻纤完胜铝合金啊,质量还轻,说到折弯,我就想不通,为什么前桥都要折弯一下,带角度

玻纤不见得就更省,从加工角度出发,玻纤比铝合金批量加工成本高。折弯很多原因吧,多数都是为了制造主销后倾,顺便吸收飞车的冲击

网友:
因为碳纤维太软。要做到3mm7075的强度。碳纤维起码5mm厚。
<

网友:
个人见解:
看看越野、大脚的行驶工况吧,沙坑、泥地、碎石,时不时还要来个飞坡。
综合考虑强度、刚度、韧性、减重,铝合金是最好的选择了。

网友:
碳纤维不耐磕碰,强度好,但很脆,容易磨损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到韧性和成本,玻纤完胜铝合金啊,质量还轻,说到折弯,我就想不通,为什么前桥都要折弯一下,带角度

玻纤不好加工,铝板基本上都是冲压就行了,好点的CNC也快,玻纤很费刀具,毕竟是玻璃

网友:
金属太沉,车子后轮打滑更费电,二是车子的惯性大,漂移车要的是翻身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