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不折腾了,自己做的铣床改一下,再做个铣刀盘,感觉还行。

楼主(2020-04-20):
上次做的铣床,由于没有调速,转数太高了,铣铁容易烧刀铣塑料烧糊,最近加了个调速器,速度下来了,但扭距小了,没力,于是就找出两个同步轮,12齿比50齿,稍稍改动一下,装上,又简单做了个涨紧轮,搞定。
然后又做了个铣刀盘,铣平面不错。
接下计划做个分度头,然后再试着做齿轮,也不知能不能成功。如果做的话,另开一帖。
折腾,继续折腾,话不多说,上图。

调速器

涨紧轮

装好调速器改好同步轮,试铣一下,不错。

做个铣刀盘

随便找块铁板,试铣一下

还行。

自己配的切削液,手动喷。

网友:
自己做刀的都是大神

网友:
做的工整,主要是效果不错。

网友A:
请教一下,三个刀片不能调高低吧?怎么钻三个刀片孔能够保证同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三个刀片不能调高低吧?怎么钻三个刀片孔能够保证同高?

应该是依靠刀切削刃的另一端与刀杆铣出的尺寸来定位高度的。固定螺栓是有一定间隙的,加工精度在这个间隙范围内就保证了过高度一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依靠刀切削刃的另一端与刀杆铣出的尺寸来定位高度的。固定螺栓是有一定间隙的,加工精度在这个间隙 ...

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思路,但我看刀片的螺丝孔是有锥度沉孔的一般,所以孔位的精度也应该要求比较准确的我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思路,但我看刀片的螺丝孔是有锥度沉孔的一般,所以孔位的精度也应该要求比较准确的 ...

如果是依靠椎孔固定,螺杆也一定是带椎度的,那只能是靠螺孔的孔位精度了。若有磨刀机也就无所谓了,公差就可以放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