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为啥围绕Z轴自转,飞机总是漂移?

楼主(2020-04-20):
难道是 因为尾桨和主旋翼不在水平线上,产生杠杆原理,把飞机推偏移??
还是自己飞机没有调好?

网友A:
你想说的是什么,飘?

网友B:
应该是陀螺仪没调好,或者尾推的行程没有设置好,再对照说明书检查下

楼主:
做 360度自旋动作变形,无法定死围绕主轴转动,原因是什么

网友C:
可能是重心不在主轴上。
另外有一点飘是正常的,自旋的时候,是要不断修正才能稳定在一个小范围内。

网友D:
没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