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检测和挑选二手车床

楼主(2020-04-20):
各位朋友,由于本人曾经在机床厂干过几年,所以看到大家在论坛里晒自己购买的二手机床,真是非常羡慕在家里有机床,能够随时进行加工的条件,这里不对任何已经拥有机床的朋友进行评价,如果你买了车床了,那恭喜您拥有自己的宝贝,如果您没有购买车床,想去二手机床市场挑选一台车床,那么您有兴趣的话借鉴一下我的观点,如果不同意我的观点,您也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但不要说比较难听的话,谢谢!
首先如何挑选合适的车床,我这里不讨论车床的大小,只是按照精度来讲:
影响车床精度的因素实在太多了,但我觉得影响最大的是自身的结构,按照拖板和导轨之间的间隙调整塞铁来分,可分为菱形塞铁和平塞铁两种;
菱形塞铁一般都用于大的车床,平塞铁一般用于小车床,由于平塞铁用一边的螺栓固定,所以时间长了,很容易松动,所以一般购买C0630这样级别的车床要求菱形塞铁;

上图为平塞铁,下图为菱形塞铁;

菱形塞铁的固定孔在拖板的一端,拖板的侧面是没有紧固螺栓的,
菱形塞铁用一个螺栓固定,平塞铁用三个或者四个螺栓固定在拖板的侧面。如果你购买的机床特别小,是桌面的那种那只有平塞铁可以选择;
那么怎么样去检测一台二手机床精度到底怎么样呢?
由于车床的精度与车床是否放置水平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越大的车床,如果要车削精度高的话就要调水平再进行测量,所以在二手市场,很难有老板会给你这么做,我有一次这么做,又是叉车,垫脚还是自己带的,结果精度不行,没有买,被老板骂了一顿,所以买大车床的朋友很难去检测车床是否精度高。
但是小车床还有方法的。
要购买之前,带好一段直径适中的钢或者铝都可以,带好合适的车刀,带好适合测量的千分尺(一定要千分尺),不要太细,以免发生让刀,长度在200毫米左右,如果卡盘尺寸为160毫米,直径在50毫米左右,装夹在卡盘上,然后用车刀车一刀外圆,长度在120毫米,测量靠近卡盘的直径和远离卡盘的直径,这两个测量直径之间的距离大于100毫米,符合国家标准的两个直径应该是远离卡盘的直径要小,靠近卡盘的直径要大,之间的差距在1~2丝。我试过上海两个大型的二手机床市场的C0630机床这个测试项目都不合格,可能有的原因是C0630的床座不是整体的床座,机床没有调平也有可能,但一般二手机床的老板不会让你测试很长的时间,只有一次一台机床的测试是合格的,就是上海仪表车床厂的CM0620的仪表车床这个项目是合格的,主要原因是这台车床是整体床座,而且床身的长度短,没有水平对整个机床导轨的影响很小的。
以上是我个人的观点,不喜勿喷,如果您对加工的精度没有很高的要求,那么也无所谓!

楼主:
还有还有朋友看中的车床没有尾架,想配一个同型号的尾架,其实在车床厂,同型号车床的尾架是单配的,不通用的,一个是根据床头箱的高度来配合铲削尾架底板的,如果一个尾架加底板低了,那就换一块厚一点的尾架底板,进行铲削配合床头箱,所以车床遗失一个尾架,直接去淘一个尾架来直接用,如果精度要求很高的话,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应该经过检测后在铲削配合后再用。

网友A:
原来如此,请问床头主轴和大导轨的平行度怎么测,现在没有主轴校验的锥棒,有百分表,方框水平尺等常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如此,请问床头主轴和大导轨的平行度怎么测,现在没有主轴校验的锥棒,有百分表,方框水平尺等常规工具 ...

给你一个厂里标准的方法,工具如下,适合主轴的锥孔的检验棒,百分表,厂里这一步是假定导轨平整,铲削床头箱;
检验棒要粗,把检验棒插入主轴锥孔,插入也要有一定技巧和手感的,呵呵!
百分表底座吸合在中拖板上,百分表触头通过中拖板的移动找到检验棒最顶点,然后移动一定距离,要求从尾架一端移动到床头箱一端,记下读数;
这个是上母线,还有侧母线,百分表度数盘朝天花板,百分表触头对准检验棒侧母线,然后从尾架一端移动到床头箱一端,记下读数;
还没结束,把检验棒旋转180度,再重读测量,两次读数代数和一般就是平行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如此,请问床头主轴和大导轨的平行度怎么测,现在没有主轴校验的锥棒,有百分表,方框水平尺等常规工具 ...

所以大修机床或者买回来的旧机床要恢复出厂精度是可以的,把主轴箱拆下来,把导轨送去导轨磨床磨一刀,要那种龙门的导轨磨床,然后拿回来,重复这一步,用铲削加工主轴箱底面与床座接触面的接触点,不断重复这一步骤,一直到符合车床的精度标准,大车床要使用起吊工具的。

网友B:
工标机床是不会用用平塞铁的,用平塞铁的都是不合机床设计规范。平塞铁接触面会不稳定,机床精度稳定性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标机床是不会用用平塞铁的,用平塞铁的都是不合机床设计规范。平塞铁接触面会不稳定,机床精度稳定性不好 ...

你去看一下老的仪表车床,小的那种用的是平塞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标机床是不会用用平塞铁的,用平塞铁的都是不合机床设计规范。平塞铁接触面会不稳定,机床精度稳定性不好 ...

天津仪表机床厂0618A仪表车床,平塞铁,所以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

网友:
工业标准二手机床通常都会存在磨损,多数情况下是大拖卡盘附近导轨磨损下陷。感官为此段有明显下陷痕迹,齿条磨损较大。同等磨损程度情况下,以外圆加工为列,直径越大的工件,工件直径相对误差越小(这一点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中拖某一常用位置磨损,表现为端面加工平面不平,感官为调整塞铁后中拖摇把在某段较松(此段磨损较大,对应丝杆磨损也较大),其它位置较紧。
主轴及传动部件一般要求不能有明显不足。尤其主轴要求要正常。电器部分要正常
尾座最好是原装,配置尾座最好是可调偏心的尾座(可通过后期加工调整尾座高度)
我买车床的经验,先看电器及传动部件情况,车,切一段圆钢检验机床主轴及机床整体刚性。看轨道下陷痕迹如何结合使用场景评估是否达到预期。工标老车床精度一般都会超差,故不要纠结是不是有两三丝精度,实际使用场景只要不加工精密小公差长轴,磨损一般的工标小车床都问题不大,偶尔加工小公差长轴,可分段加工工艺为增加半精加工车削次数,每次车削后用千分尺测量出各个位置数据,得到相对误差,根据这个误差值分段将各个段的段内误差控制在工件要求公差内,然后用最小位置数据精车,再一步步车削其它位置。分段加工时,切削量小要选用更小的进给量,保证刀具锋利,为防止摩擦产生积削瘤影响尺寸要加润滑冷却

网友B:
现在不喜欢平塞铁机床,不专业,以前的250平塞铁车床送人了。稳定性不好,外表看到处都用磨床磨平的,拆开看配合面,那叫一个惨不忍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喜欢平塞铁机床,不专业,以前的250平塞铁车床送人了。稳定性不好,外表看到处都用磨床磨平的,拆开 ...

可能我要求比较高,用的都是全新的机床,精度一般都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我要求比较高,用的都是全新的机床,精度一般都很高

不差钱或者要求高当然用新机啦,省事又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津仪表机床厂0618A仪表车床,平塞铁,所以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

那个车床那么小,载荷很小

网友C:
这文章真好学习了,前几天刚拍了一台Wm 210v长度80公分宽度40多吧,这种小车床怎样放置好?我目前准备了一块一米长大理石还有一根一米的15公分方刚不过大理石确实太重了需要4个人抬头不太方便,15公分的方钢我看平面不是太平是不是要上一下铣床再在里面灌上水泥,请教一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文章真好学习了,前几天刚拍了一台Wm 210v长度80公分宽度40多吧,这种小车床怎样放置好?我目前准备了一块 ...

小车床不用过多考虑水平对床身的影响,因为影响小车床加工精度的更多的来自由床身受到切削力而发生的变形,因为小车床的床身没有大车床厚实,受到力容易发生形变,如果细心的网友会发现有些大车床一般前后两个底座是分离的,不是连在一起的,这种车床就要考虑前后两个座脚高低倾斜对导轨的影响,所以要调水平,有些小一点的普通车床床座是整体的,

比如上图的这台车床,没有调水平对这台车床的影响相对就要小一些。

网友:
很不错的技术贴。

网友:
很实用的技术贴,感谢

网友D:
楼主费心了,一直听说斜塞铁的优越性,只是一直不知道这东西是怎么配合做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费心了,一直听说斜塞铁的优越性,只是一直不知道这东西是怎么配合做出来的

铲削配合,所以配合面与另一面磨削面配合,厂里有专用的靠山,把塞铁放在靠山,固定住,用铲刀刮削,然后上红丹粉,跟另一个配合面相互摩擦,看黑色的点子(黑色的点子表明该处高了)是否存在,存在的继续铲刮,到铲刮点均匀分布,没有黑点,塞铁的铲刮点比0级平板的铲刮点密度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