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个方孔,做把拉刀!

楼主(2020-04-20):
方和圆----
一把拉刀的制作。
能不能自己打个方孔呢?这个问题今天解决了,制作拉刀。
对于铜铝这种软质材料,45钢可以了,即便不淬火,应该也可以低频次使用的。选取6*6的键槽方钢料做实验,计划打个6*6的方孔。
思路是方钢渐进压入6毫米圆孔,在方钢上等分15个倒锥形,每个小椎体直径渐进增大,直到方形。倒锥体锥度3度,椎体之间是容屑槽。过去好像见过某个老外做过类似的工具,现在自己来实践下。
随意找个铝棒打孔6毫米,压入。。。在压入过程中,力道有点大,怕把台钻搞坏,换了模具。压力机是最佳的。

我不知为啥这工具叫拉刀,感觉更像古代兵器钢鞭呢

车顶端

车容屑槽

车渐进锥度

略微打磨下

好了,验证成功,不算绝对完美,因为第一次做,键槽料有些公差,刃口也没有特别磨制,没淬火。。,马放南山了,很少有机会会用到的,这就是为了验证个想法,娱乐下~
谢谢观赏。

网友A:
方孔本来就是这样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孔本来就是这样弄的。。。。。

阳台党,不像工厂啊

网友B:
锥度渐进是用车床加工的吗?能介绍一下吗?,没明白你是如何加工的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锥度渐进是用车床加工的吗?能介绍一下吗?,没明白你是如何加工的

尾座偏移车锥度

网友:
这个异形孔拉刀不错哦,以后加工花键孔也行

网友B:
车床尾座不是固定的吗,如何偏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锥度渐进是用车床加工的吗?能介绍一下吗?,没明白你是如何加工的

6*6的对角线为6*1.414,大约8.5毫米。实际的料有R角,实际仅7.5左右。那么,7.5减去基孔6.0为1.5左右。等分15格,每格切削0.1。这是算法。如果分隔更多就最好,压下会更省力。
车削: 先车分段的槽,再从最大端开始,把拖板车刀架调整到单边1.5-2度左右,然后手动进刀。。。重复15次。每次直径递减0.1左右。理解了吧?

网友:
拉刀间隔还应该与加工件厚度相关。应该小于厚度或加工的深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锥度渐进是用车床加工的吗?能介绍一下吗?,没明白你是如何加工的

锥度是采用偏转小滑台来车的,车床基本功。(本加工尾座没有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车床尾座不是固定的吗,如何偏移啊

可以偏移的,在径向上,通过尾座偏移使工件轴心发生位移,车削不同的锥度,根据锥度值及工件长度计算出尾座偏移量,配合百分表进行调整即可

网友:
   不错不错,有设备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偏移的,在径向上,通过尾座偏移使工件轴心发生位移,车削不同的锥度,根据锥度值及工件长度计算出尾 ...

还挺复杂,回头看看我的车床能偏移不